775主板不跑信号怎么检修?

楼主(2016-02-26):
检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检测PCI-E  A11复位正常 A13 14时钟正常     请问这个故障的检测步骤,需要检测哪些芯片的什么信号? 检测顺序是什么?因为我没学过理论知识,信号类问题不知道怎么判断,求指教!

今天蒙着修了一个这种故障是在南桥旁边的一个排阻,排阻量不出来是坏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排阻不跑信号,所以不开机。

网友A:
看你这问题问的,什么都不知道,还修个屁呀!补习基础知识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问题问的,什么都不知道,还修个屁呀!补习基础知识去吧

请问有什么推荐看的这类书籍吗?我没时间去学校听课什么的。。。或者你可以把你知道的这类故障检测的步骤说一下啊,我也知道要学,但是根本没时间,每天忙完就很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