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25晶振两脚电压都超3.0V正常?

楼主(2016-02-26):
南桥都没发热估计没工作,两个25晶振 其中一个两脚3.2和3.4V,那么大电压我看线都是从南桥出来的,南桥挂了莫非?

网友:
老师们来?

网友A:
INTEL 还是AMD NV的 25M 32.768M晶振电压都没有超过2V的 你的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还是AMD NV的 25M 32.768M晶振电压都没有超过2V的 你的估计南桥坏了

AMD 的,32.768电压1.6左右

网友A:
不对 AMD 32.768电压在0.1到0.5之间 你的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AMD 32.768电压在0.1到0.5之间 你的南桥坏

谢谢学到知识

网友B:
直接是待机电压,应是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是待机电压,应是短路了吧。

开机电压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