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A55TV16点不亮,无触发。

楼主(2016-02-26):
本来好好的,今天开不了机了,检查电源各级的电压发现紫色线5VSB升高到12.34V,换一个新电源还是无触发,检查主板发现+5VSB对地短路,绿线对地21.6K左右,用镊子短接黑线和绿线可以触发,想请问各位大师怎么检测,从哪里开始检查哪里短路了,本人新手刚接触修理电脑主板问题。谢谢

网友A:
5VSB都对地短路了 为什么测到12.34V电压   都短路了 为什么还可以触发

网友B:
5VSB长高到12V会烧坏很多东西,绿线一般量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都对地短路了 为什么测到12.34V电压   都短路了 为什么还可以触发

这个怪我没有说清楚!~~测出12.34V电压是在拔掉插在主板上的电源24pin短接绿线和黑线测出的,短路是在拔掉所有的硬件(包括电源所有的插头)测出的,致以可以触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是这样的把好的电源接上主板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强行启动是可以点亮主办的,但是不敢这样太久怕烧坏更多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长高到12V会烧坏很多东西,绿线一般量IO

听他胡扯  从碰电脑到现在   你见过什么样电源的5VSB达10V以上的

网友:
应该象是开机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