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16-T00线刷三次都开不开机logo档机并且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6):
华为Y516-T00线刷三次都开不开机logo档机并且重启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高手给医医,开个疗方。

网友:
刷成功了吗 实在不行了 就换板子吧

网友:
我也说一句机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 字库损坏了~~~ 更换字库

网友:
国产机不会修

网友(2016-03-30):
我的华为G750也是这样子啊

网友:
换新电池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