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重启键可以开机 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16-02-26):
有一台N480的按重启键可以正常显示,按开机键3V,5V可以出来,就不动了,一会儿就又掉下去了。按开机键的时候RSMRST是0V-3,.3V的变化,觉得应该是3.3-0-3.3才对,于是把R474(RSMRST从EC到南桥经过的一个0欧电阻)去掉测的EC那边有2.7V按开机键没有跳变。到这里可以判断是EC的问题吗?
有遇到类似故障的吗?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ec换了没有?

网友:
刚刚刷了个EC的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接下来换个EC看看

网友:
去掉R474之后只有2.7V,测下对地阻值,还有找一找上拉电阻,如果不是上拉问题就直接换EC看看

网友:
EC换了还是一样
客户着急就把重启键和开机连到一起了,每次开机都提示 启动项 近BIOS……回车就过去了。使用起来挺正常

网友:
和我这个现象一样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呀,我这台也是这样了。有解决办法的没?

网友:
RSMRST本来就是从0变为3.3的啊

网友:
刷刷 接着刷BIOS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说什么???RSMRST只是会从0到3.3。这不是开关。待机掉电在现在的机子都是正常的。你这是可能是开关到EC点问题。自己测测就知。

网友A:
有些机器按开关后rsmrst才会出3.3这是正常的,你说的3.3-0-3.3因该是开关到ec,ec到桥的吧!!!我看你描述都给你搞蒙了

网友:
没听明白,N480 没有重启按键的,你说的是不是novo键

网友:
有修的没,我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6-03-27):
刷EC BIOS试试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按开关后rsmrst才会出3.3这是正常的,你说的3.3-0-3.3因该是开关到ec,ec到桥的吧!!!我看你描述 ...

广达的板子是这样

网友:
RSMRST有些事按开机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
这不是广达的板子,时序不一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