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 不亮机

楼主(2016-02-26):
机器现在是可以上电到1.3左右有跳变,按一下开关可以关机。现在情况是内屏不亮  总线没有波形,外接是灰屏!换过CPU 和内存,刷过BIOS还不行!因为是双显卡不知道亮机时用的是独显不是集显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是独显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别灌水好吗

网友:
为什么要做显卡?现在都是新架构机器 就算没有独显 用集显大多数 也可以显示的。

网友A:
有的不支持的  先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没灌水,我的两个华硕都开机默认独显,除非手动禁用独显开机才用集显

网友:
你对着 版号 取下  不仔细就刷错了

网友:
排除BIOS后,对图纸看数据线打显卡出还是南桥。

网友:
做显卡吧,或者你外接看能显示吗,刚刚有个也是不显示跳变都正常,做显卡好了

网友:
K43SD 我记得是LVDS 走GPU线路的。

网友B:
找点位图,看下LVDS走线。到PCH 还是GPU.

网友:
搞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干了显卡再说咯!

网友C:
先把独显的供电断开  看还灰屏不?   要是不灰屏 显卡的可能就大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独显的供电断开  看还灰屏不?   要是不灰屏 显卡的可能就大了   祝你好运

试过了了  外接一样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点位图,看下LVDS走线。到PCH 还是GPU.

肯定是双路的啊 ,到PCH  也到GPU  波波打了下是PCH发出的信号。

网友D:
不是显卡的问题,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上的数据波,看看有没有

网友:
  在线等楼主的问题,  做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显卡的问题,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上的数据波,看看有没有

我也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所以就一直没动显卡,内存数据肯定有波的 VGA接口都有波 只不会是外接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支持的  先干下显卡试试

依据呢?凭感觉干还是算了吧

网友E:
现在的机子独显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机子独显坏的少

现在很少见到显卡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供电都有了吗。   估计问题。在桥和显卡。

网友:
还是先做显卡吧

网友:
现在测得集显电压只有0.46  电感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有,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烤下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