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5 无待机

楼主(2016-02-26):
各位大师    G405机器   LA-9911P   无公共点电。PQ301    PQ302  两个P管 4都为高。19V  连接 PQ302  123---5678   可以跑电流。  BQ  换了    无点位图。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
仁宝的板子,你去看下点火回路就能懂得仁宝的保护隔离了

网友:
各位   修好了
  太简单了   就是  PQ301    坏

网友:
还是熟悉一下仁宝的隔保吧

网友:
修好了吗刚好遇见

网友(2016-03-31):
这机正常的待机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