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s1 r2.1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2-26):
正常情况下,没CPU供电,会查95836的EN脚,也就是Q18的D级,但是EN有1.05V,你会怎么办,换95836吗,可是事情不是这样,你的查这个电压VCC18_PCH,这个电压会变大有时候达到3.3V,这时候你的检查这个R4993电阻正常吗,我这个电阻变成了1点几K,不是正常的3K.

网友:
电压变大  都是参考电压的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难搞   1.8正常  就是没有u供电  刷过BIOS  换过25晶振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  都不行

网友:
这个主板多,找个一样的

网友(2016-08-23):
这种小电阻 没图 找到了 也不知道阻值

网友(2016-10-10):
你这是抄袭别人的帖子来的

网友:
正为GA  H61这板子操碎了心,,,,,第八脚直接切断,会不会造成过热保护

网友(2016-11-16):
我块没en,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