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np v260 点十多分中图像闪动。而且是黑白的。

楼主(2016-02-26):
投影nec np v260 点十多分中图像闪动。而且是黑白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希望有会员能帮你

网友A:
刚开始正常时。风扇的转数是正常的。当出现闪屏。和图像黑白时。风扇的转数变低。闪一会就自己关机了。再开机灯不亮,要等一会才能再正常开机。有图像。清过灰问题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正常时。风扇的转数是正常的。当出现闪屏。和图像黑白时。风扇的转数变低。闪一会就自己关机了。再开 ...

换风扇试试吧

网友(2016-04-20):
改成高原模式就好了。

网友:
灯泡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