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

楼主(2016-02-26):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

  我们设置电脑开机密码,是为了防止陌生人使用我们的电脑,盗走我们的重要数据。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密码,即使是使用别的方式进入系统,但是也没办法清除更改开机密码。今天就来教教大家使用U盘启动如何清除开机密码。

  1、把制作好的u盘启动盘插在电脑usb接口上,在出现开机画面时用一键u盘启动快捷键的方法进入启动项选择窗口,选择u盘启动,进入u启动主菜单界面,并选择运行最新版diskgenius分区工具选项,按回车键确认选择,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1)

  2、接着在屏幕下方光标处输入pw,按回车键执行,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2)

  3、随即输入序号2,按回车键继续,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3)

  4、程序会自动搜索到当前电脑中的sam文件,按回车键继续,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4)

  5、接下来再次输入用户名所对应的序号,这里我们输入0,对应的是管理员用户,按回车键继续,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5)

  6、随后会显示用户的账号参数,我们直接按回车键清除此用户的密码,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6)

  7、接着再按Y键进行保存属性更改,此时会显示用户的属性已成功修复的提示,如下图所示:

U盘启动如何清除系统密码(图7)

  以上操作完成后按任意键退出,重启电脑进入管理员用户时就不需要输入密码即可登录系统了,使用u盘启动清除系统用户密码的操作过程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A:
选第九项就是清除密码了,楼主你真逗

网友:
哈哈 修电脑的人都知道 不过有图有真相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第九项就是清除密码了,楼主你真逗

不是楼主逗  是你菜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楼主逗  是你菜好吧!!!

那你告诉一下楼主 第一个的解释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第九项就是清除密码了,楼主你真逗

这哥们发帖频率惊人啊

网友:
这个 对新手还有点用处

网友:
LMT的U盘软件里面就带了这个工具

网友:
其实这个有时候会有兼容性问题,比如说找不到硬盘。PE下去除密码的工具更好用,因为现在的PE对硬盘是可以做到通吃了。

网友C(2016-08-22):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转圈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转圈圈,哈哈

其实这个有时候会有兼容性问题,比如说找不到硬盘。PE下去除密码的工具更好用,因为现在的PE对硬盘是可以做到通吃了。

网友:
我反正是怕了,用这个清除了几次系统崩了几次,晕死,所以以后也没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