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C 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16-02-26):
只要南桥旁边的那个8脚MOS管有电压就能开机,没有就开不了,没图纸真难搞,谁修过找个,有通病不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我告诉你吧 !把旁边电感电容换掉就好啦 上次我遇到一台也是有时可以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有个电压没有出来。华硕通病多。

网友:
看看是多少的电压  没图纸 就跑跑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吧 !把旁边电感电容换掉就好啦 上次我遇到一台也是有时可以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有个电压没有出来。 ...

电容漏电,这样的问题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可以参考点位图看看

网友:
asus  都没图纸。。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X450VC不开机。BIOS第8脚有3.3V,待机也有5V。按开关也有高低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