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开机瞬间掉电 DAOGC2MB8F0

楼主(2016-02-26):
SL410k 开机瞬间掉电   DAOGC2MB8F0 ,  拆下CPU  就不掉电了   电流上到0.4A, 用万用表测南北桥显卡内存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电感PL14 有1.5V 的电压 ,怪了  怎么不装 CPU 就出电压呢 , 于是把 CPU 供电芯片ISL6266A,换了结果故障 还是一样, 应该是上电时序不对吧,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说得太统了,细一点

网友:
1.5V肯定不对  估计就是这一块的问题了   别的供电 PG都正常的话 就查CPU供电的条件吧  VID之类的

网友:
内存下面有个保险

网友:
应该是一个通病哦。,。。多查查论坛,,有惊喜

网友:
靠内存那边有个保险看下

网友:
上CPU掉电前有供电出来吗?BIOS刷了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有很多人都说过这问题,但没说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