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540P 买来的BIOS

楼主(2016-02-26):
THINK T540P 买来的BIOS   原厂的。不是改的也不是备份的。解决速度慢的问题    版号  12308-2

网友:
谳了,先下载好的

网友A:
兄弟,你试过是好的吗,我的机器是卡LOGO,刷上这个BIOS后开机0.8几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试过是好的吗,我的机器是卡LOGO,刷上这个BIOS后开机0.8几就不动了

必须是点亮的BIOS
我都修好一台机子了

网友B:
我的也是卡LOGO,先下下来试试吧,楼上有人说点不亮,心里有点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卡LOGO,先下下来试试吧,楼上有人说点不亮,心里有点虚。

只要是BIOS问题,100%解决。 弄好了给我加点分哈

网友:
刷亮了,BIOS是好的

网友(2016-04-07):
机器插电源,开关灯亮可不可以刷

网友:
插电源,开关 灯亮,按开关有动作,待机有,1.35V出来了。不知道刷了行不行,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6-09-06):
支持下,我的一台机器电流自动上电0.5 不动 所有电压都有,BIOS 下了刷了 依旧,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我的不忍无线    刷一个看看

网友(2017-07-24):
里面是两个BIOS都有的吗
手上一个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试过是好的吗,我的机器是卡LOGO,刷上这个BIOS后开机0.8几就不动了

我的装上去也是0.8.啥情况啊电流跳 的也不对啊

网友(2018-01-13):
可以显示,,但是开机好像有点慢

网友(2018-03-03):
这bios是好的 就是会亮机慢 改个me就好了

网友(2018-04-23):
我的是logo挡机,试试!如果可以,给你点赞!

网友(2019-01-05):
bios试过了,亲测可以显示,但是亮机慢,重启也是亮机慢

网友(2019-03-18):
下载测试,16秒亮机(我的是跟换南桥后亮机慢)你的BOIS亮机也慢,你说的亮机快,我没看到。

网友(2020-03-03):
我有一台也是插电指示灯亮,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2020-04-03):
时亮时不亮  试试 不亮的时候插拔内存就能亮  但是问题出的比较平凡

网友(2020-09-24):
坑B,BIOS坏的

网友(2021-12-17):
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我有一片t540p独显的

网友(2022-05-22):
下载了,试试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2023-12-29):
可以屏蔽集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