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2-26):
如何选购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的设置方法

  现在很多家庭都安装了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有开博尔盒子、小米盒子等等各种品牌,面对如此多品牌的盒子,如何选择呢?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又如何安装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讲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是如何选购如何设置的。

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 图一
  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如何选购

  1、根据接口适配问题。

  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标配大多是HDMI接口,AV接口由于视频传输存在损失,目前高清视频播放基本都放弃了AV接口,在购买网络机顶盒的时候需要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电视机是属于哪种视频输出接口,不能为适配网络高清机顶盒去购买新的电视机。

  2、网络环境能力。

  网络电视机顶盒获取网络环境能力尤其重要,选择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接下来就是要查看盒子是否有多种网络接入的方式。由于大部分的网络家用路由器的性能都是比较差,所以必须要有网线接口来保证网络的传输质量和稳定性。

  3、视频播放能力。

  视频播放能力是依靠软硬件结合的优化,把性能发挥到极致的能力。软硬件优化和系统固件的结合的能力涉及到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视频连续播放的能力。我们可以分析盒子厂商的背景,哪些没有软硬件结合的经验,哪些有第三方应用提供商的背景,在软硬件结合上会更有经验优势。

  4、第三方软件的兼容性。

  由于目前市面上的网络电视机顶盒都是安卓系统,理论上都可以安装安卓类软件应用。但目前现状来说,很多盒子对第三方软件的兼容性非常不好,安装软件根本无法运行或运行几分钟后就会出现闪退、卡顿现象,归咎原因也是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本身的兼容性问题。

  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设置方法

  电信网络机顶盒与电视机的连接安装完毕后,依次打开各设备电源

  1、首先打开电视机电源,将电视机显示切换到与机顶盒连接相对应的AV状态;

  2、打开ADSL Modem电源,等ADSL Modem的线路连接指示灯由闪烁到常亮;

  3、打开机顶盒的电源,确认机顶盒的电源灯和WAN灯亮,然后进入点播页面;

  新的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第一次打开时需要设置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在遥控器上按设置,密码为6321,注意遥控器上有2个设置键不能按错;选择基本设置,网络连接类型用有线的就选择选择有线连接,用无线的就选择选择无线连接;

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 图二

  如果选择有线则跳过这一步,选择无线,首先选择搜索,左边的框中会出来一些网络信号。找到自己开始设置的无线网络,并选择相应的加密方式。注意只要和无线信号发射源一致就行了;

  选择PPPOE,输入itv拨号账号和密码;下一步更新服务器地址,设置账号和密码(即宽带账号密码);完成设置之后,就选择重启,重启之后就能收看了。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电信网络电视机顶盒选购、设置方法,小编建议大家,在选购时,要选择适合自己电视的机顶盒,不要为了机顶盒而更换电视,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A:
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和遥控器,能用电信光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和遥控器,能用电信光钎吗?

不能吧  有网线插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  有网线插口吗

网线插口有,插上无信号,是有智能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