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3 问题

楼主(2016-02-26):
  联想b31r3 问题   今天收到一太联想联想b31r3 一体机  开机反应很慢提示时间 设置不正确  进bios提示wait
    有事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看到故障后就先在我们网站上找了一下  看到几个类似的帖子   众口不一
但是都是指向bios 或者南桥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坏  所以就先加焊了下南桥
加焊完 开机 直接进系统了 心想捡到了。。。。
然后装起来 再开机 提示时间设置错误
就进bios设置了一下时间ok开机
然后关机 拔电  再开机有时提示时间设置错误。。。。
晕 怎么情况  难道南桥的问题?
再拆机 测小电池  3.3v 没有问题
此时心中想的就是南桥挂了   然后就抱着一丝希望看看这个3.3v 是不是断线了
靠  刚测电池底座就没电压了
懒得去确认是不是底座坏了  直接找了一个带插线的 小黄电池 焊接在底座上
装机 测试 ok
难道是加焊南桥的时候把电池底座搞坏了 //////////////???/
小白 刚学会发帖子   希望有事能给加点分好吗

网友:
这种机器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A:
我现在碰一台一样,换电池没用,量座是有3.3V的,我的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碰一台一样,换电池没用,量座是有3.3V的,我的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你测一下 底座后面触点  和后面的点  我一开始测的时候  也是有3.3v  后来才发现是一会又 一会没有  只有焊接在底座后面的触点上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2016-09-04):
今天遇到一台 ,还没搞好估计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B(2016-11-24):
刚好有台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台加焊南桥看看

加焊或者重新植球这个故障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