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5m coms电池保存不了时间

楼主(2016-02-26):
g31t-5m coms电池保存不了时间  换了新电池 底座  RTC电路 电压都正常 BIOS也刷过 拔掉电源线后  重新开机 保存不了时间  各位现在是不是要干桥了

网友A:
等你老板换完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老板换完桥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轻易干桥啊

网友:
lvjingang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看来只有月神能回答

网友:
跳线电压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