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不出集显供电 刚开始烧铁壳mos

楼主(2016-02-26):
原故障集显上管铁壳mos烧了发黑,待机0.1换了上下管就不出集显供电。
换过cpu 换过内存。刷过bios涛声依旧。求指导
协控芯片 1234脚都是5v 4.8v 4.8v 5v  上管G级 5v,集显供电0.1级v。
求指导

网友:
补充下 跑马已经过内存了 内存波形完全正常 。内存复位1.5也有了

网友A:
CPU可能也挂了  换个U试下  控制芯片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可能也挂了  换个U试下  控制芯片也要换

上面有说 换过u 也换过协控芯片 主芯片没换因为没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没换好吧  重新换龟壳试试

网友B:
一般少铁管子 都要换5911

网友C:
控制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少铁管子 都要换5911

换过5911啊 还是无集显供电 上管g级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芯片可能坏了

换过5911啊 还是无集显供电 上管g级5v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楼主的铁壳内部没焊接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楼主的铁壳内部没焊接好呢?

怎么判断有无焊好 焊盘是烧掉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判断有无焊好 焊盘是烧掉一点。

这个可不好判断!  毕竟是在壳子里面  只能凭感觉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  铁壳管子的旁边有一个和这个铁壳管子并联的空位置 ,可以测测那个位置。

网友:
旁边有个控制芯片,很小,八角的也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不好判断!  毕竟是在壳子里面  只能凭感觉

我一般都是用普通的改一下,照样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不好判断!  毕竟是在壳子里面  只能凭感觉

哥们 修好了 给我加点分吧 。等下上图给你看下

网友E:
绝的有用的帮忙加点分吧。忙了一下午终于好了。折腾了一下午换了3对铁壳mos管,两个协控芯片,一个cpu供电芯片。
刷了四个BIOS。走了很多弯路。觉得有用的小朋友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cpu 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的有用的帮忙加点分吧。忙了一下午终于好了。折腾了一下午换了3对铁壳mos管,两个协控芯片,一个cpu供电 ...

这个飞这种管子 很容烧CPU的!  看看之前的前辈们改的吧!  这种铁皮 貌似还是要铁皮稳定些!

网友F:
怎么好的,上次我碰到一个,管子换了,不显,换第4个CPU才显示的,另两个CPU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好的,上次我碰到一个,管子换了,不显,换第4个CPU才显示的,另两个CPU都不行。

改铁壳啊。焊盘烧掉了 换铁壳 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判断有无焊好 焊盘是烧掉一点。

换个普通的mos管,不要铁壳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换IC+铁壳上管就OK,当然有的连U也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还是管子的焊接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已加分鼓励,飞的线有点细,会不稳定的吧

网友:
一般下管也需要换的

网友G:
结果还是管子没对?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你直接拉一个 桥边上的 电压就OK了 不好修的

网友:
晕,前几天还修到这个机器呢,已经出掉了,不然就可以帮你判断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还是没过内存出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结果还是管子没对?

管子对了 换过很多个 由于焊盘烧的有点严重焊不上去。  最后换了普通mos管放外面就好了。

网友:
芯片了一起换了吧,换了不行把铁管都推崇成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少铁管子 都要换5911

注意周围有没有掉电阻,我有一次换玩5911不小心碰掉个电阻 后来拿板子对照才发现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那种铁壳MOS 管 好些!如果焊盘烧了还是飞线焊接!

网友:
cpu烧的好多啊 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