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6-02-26):
待机0.008A   EC换了,BIOS也刷了

74和127脚都有3.3V

21脚有3V

WRST也有3.3V
BIOS 1脚也有片选了

79脚也有3.3V了

125脚也有跳变,
但是
死活不出来。
EC刚换第一片的时候触发过一次,后面再装起来,又不得了~~~

补充内容 (2016-3-4 22:15):
问题找到了,是+3V_RTC短路,一路进EC一路进南桥,EC拆了,还是短,估计是南桥O了,现求一块主板,有卖的联系了~~

网友:
没人帮帮吗?

网友A:
lid 和acin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和acin 正常吗

LID是低电平,
ACIN 是3.0V

网友:
貌似LID 这个信号必须要高电平才可以触发哦

网友:
EC和BIOS上面的小电阻之类的多查查,特别是BIOS 2 5脚与EC相连的,我碰到过中间电阻有问题,2 5脚还是有波形的,换了就好。

网友:
EC 试带程序的吗。搜搜。。。

网友:
LID  应该是高电平正常吧

网友:
触发过一次,建议重点检查一下焊接情况和晶振电路

网友B:
lid#高电平正常才能触发;lid就是低电平才能触发。我遇到过几个dell和联想lid原件坏的,换了就ok的

网友:
BIOS 写个,可以坏了,EC 就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高电平正常才能触发;lid就是低电平才能触发。我遇到过几个dell和联想lid原件坏的,换了就ok的

像我这个是高电平才触发?我一直以为是低电平哦

网友:
谢谢各位,明天早上我就再查查~~~~

网友C:
不触发,按饼哥讲的8+1条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按饼哥讲的8+1条件就行了。

没认真学,不知道哪8+1

网友:
你的各大电感 打直了吗   万一是 后即短路呢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就是这毛病

网友:
看PWRBTN 有无跳变,无的话查EC外围,有的话,查ECRSTMRST 及RTC电路。

网友:
干桥三。桥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80脚就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无跳变

网友:
我觉得你看看 公共点是不是真的公共点 我这几天 老是遇到 保护隔离不正常 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正好我有這塊主板,...需要找我

网友:
条件都测完了,就看下南桥那边,不然做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