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410开机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6-02-26):
前天修一台联想S410机器,故障是开机显示LOGO画面在进入一英文画面后就不停的反复重启,每次反复重启后都是显示LOGO 然后英文界面在自动重启。拆机看风扇处很干净,可以排除是温度高引起的,既然可以开机那么电压肯定都是正常的,这个机器用的是第四代处理器,南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焊在主板的,目前也可以排除是处理器和显卡虚焊引起的故障,BIOS刷过三个都没用,故而没有了头绪,希望论坛里的师傅望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
画面拍照上来看看,你这样讲我只能想到是没读到硬盘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把外设写下来试一下,硬盘无线,换个内存

网友:
拆掉外设 裸板 进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