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A45EC/BA,开机进BIOS正常,进入系统后马上掉电重启。

楼主(2016-02-26):
Sony的VPCSA45EC/BA,板载4G内存,I5的CPU,开机进BIOS不掉电。进系统有时候看到启动logo就掉电重启,有时候能进入桌面,然后掉电重启。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状况,或者给个SA45的电路图也行。。。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有碰到过换风扇解决的。

网友:
先排除硬盘跟系统问题,其实是BIOS设置问题,如果都试了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索尼的BIOS不好找吧,某宝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