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2主板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6-02-26):
华硕P8Z77-V LX2主板,之前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触发了,开机脚有3.3V,诊断卡不亮任何灯,强行启动风扇转,无图纸,请教大侠们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
新手,求详解

网友:
按不上电维修啊

网友:
看下32.768晶振是否有振荡波形,如果有,就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跳线正常不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图的

网友:
已经好了,大侠们说的通病,感谢论坛平台和大家的帮助,我是直接从绿线那边飞线到31脚就OK了。没来得及拍照就不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