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k 无复位,en 无电压!

楼主(2016-02-26):
g31mx-k 无复位,en 无电压!没有电路图,没有办法查它的源头。请问,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个板应该可以找到图纸吧

网友:
没图只能跑线喽,

网友:
   这板子、 图纸 到处都是???  你找过没有。。。

网友:
先找图纸,然后跑线呗。

网友A:
跑线路应该可以吧,  期待您的好消息。。 不行邮寄到迅维来,我帮你修。。。

网友:
服了现在的发帖   总得说 什么电压没有  什么EN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应该可以吧,  期待您的好消息。。 不行邮寄到迅维来,我帮你修。。。

哈哈。修一块,费用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应该可以吧,  期待您的好消息。。 不行邮寄到迅维来,我帮你修。。。

哈哈。修一块,费用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修一块,费用多少呢??

你付来回运费就好了。。        互相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付来回运费就好了。。        互相帮忙

那我发回去,主板回不来,咋办啊。

网友:
en,是cPU供电芯片的EN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发回去,主板回不来,咋办啊。

我去。     我现在还在迅维
你有那想法 算了吧

网友:
这个板找不到图纸的,楼主凭经验修修看吧

网友:
这个有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我现在还在迅维
你有那想法 算了吧

哈哈。有这想法,也正常。不要生气哇。我们作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可以的。是吧?我的QQ:120522076。你加我。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值钱 学员不会坑你吧?

网友C:
换掉红圈中的三极管 我想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红圈中的三极管 我想就好了吧。。

主板上的任意一个管,都可以换吧?我之前,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