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led 背光不良! 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6-02-26):
急急急  背光是那一个脚位

网友:
问题是有显示  无背光

网友:
背光不亮还是完全没背光呀,你这是主板的接口吧,主要看背光线的小接口呀,LED的部分灯不亮直接胜

网友:
背光不亮还是完全没背光呀,你这是主板的接口吧,主要看背光线的小接口呀,LED的部分灯不亮直接改成一路,我一般这样做

网友A:
楼主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试暗屏 ,还试灯管漏电。

网友:
不知道 就在屏上面量啊

网友:
我认为是14脚

网友:
14脚,15脚都要有高电平。

网友B:
LCD_DBC 看看来源于是不是公共点 应该是19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D_DBC 看看来源于是不是公共点 应该是19V

这个是led  背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led  背光吗?

不管是LCD 和LED 应该都有公共点的电压到屏上 19V用于LCD升压 和Led升压

网友:
量下14脚 有多少V

网友:
我认为是14脚
但是也要查找15脚和19脚

网友:
这个要看屏街口上的35 36 有没有3,.3v

网友:
我也遇见过没整好

网友D:
1,2是高压供电应该是19V ,  4,5是屏供电, 678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试暗屏 ,还试灯管漏电。

晕 led  怎么可能有灯管?

网友:
是  0v 来自  IT8619g这个芯片   bga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是高压供电应该是19V ,  4,5是屏供电, 678是背光开启信号

你说的这几个角都有供电  但1  。2是3.3v

网友:
查背光有没有19V,再看开启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