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DP-9186一体机通病花屏维修。

楼主(2016-02-26):
机器问题花屏如图,此机通病屏线坏。屏线有两种,买屏线的时候注意看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屏线。

网友:
这种屏线坏  是断了吧

网友:
拨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刚搞好一个  我是把开头减掉  从中间割开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搞好一个  我是把开头减掉  从中间割开插上就可以了

办法不错,能修好就行

网友B:
碰到过一台海尔笔记本也是屏线,现象也一样

网友:
这种屏线很容易坏,折几下就断掉了

网友:
接触不好也修过,直接换!

网友:
呵呵 原来屏显有问题呀

网友:
海尔一体机还是好少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显示器这种排线也很容易坏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塑料的屏线,就特别爱出问题的!

网友: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方法不错!从中间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搞好一个  我是把开头减掉  从中间割开插上就可以了

那样太短了。

网友:
看着像屏线接口那块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是接触不良吗

网友:
线断了,时接触时不接触

网友:
一体机吗,好多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方法不错 借鉴了

网友:
en .
我也遇到过一次。花了3元买了跟屏线就好了。。。。。

网友:
原来这种机子爱坏屏线啊

网友:
换屏线就好了,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一台海尔笔记本也是屏线,现象也一样

还有清华同方的,外观一样的一体机,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海尔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都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太老了!!!!

网友:
通病   修过几台了

网友:
遇到的几台,擦擦就好  嘿嘿

网友:
换一根这样的屏线啊

网友:
楼主  运气真好      简单 就修好了  收钱

网友:
屏线擦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