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2jc跑马1.40A不亮

楼主(2016-02-26):
接到 本本  看看 主板什么都没没问题  之前客户介绍是 清灰坏的   然后我就 网上 查查啊  说这本子有 通病我 试试了   显然不是 通病  我刷bios就好了  无语,  特此献上我  刷好的 bios   刚刷上 开机 20 秒大概的 样子 显示  第二次就正常了  嘿嘿 没想到 清灰 会导致 bios坏 ok就这样  加点分 同志们 像我这样 好的人不多了 加点分吧。

网友A:
正好在找这款BIOS 试下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在找这款BIOS 试下楼主的

你刷亮机了  别忘了 给小弟 加分  加分不扣分

网友B:
这个机子清尘 ,一定不要拆BOI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清尘 ,一定不要拆BOI电池。。。

可能人家 清灰 bios 给 取下来了 哈哈

网友:
前几天一个华硕的机子,从沙发上掉下来,也是刷了个bios

网友:
应该不是拆BIOS电池坏的BIOS吧,刚修到这个板号的机子,拆N次都不会坏BIOS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K42JC 这个BIOS论坛上一大把,你要附上亮机图片才有存在的意义跟优势,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清灰坏过3次 2次华硕 1次联想 都没动小电池 感觉有可能是静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灰坏过3次 2次华硕 1次联想 都没动小电池 感觉有可能是静电

  牛b  啊   告诉你个 秘密 不要穿棉衣服 还有洗衣服要用 洗衣液 嘿嘿

网友:
没人加分啊  我很伤心的 不发 帖子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来试试楼主的BIOS

网友:
华硕联想的都爱坏BIOS啊 。。。

网友:
清灰不亮机的,一般都是放个电应该能好的,何必去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b  啊   告诉你个 秘密 不要穿棉衣服 还有洗衣服要用 洗衣液 嘿嘿

我加了啊

网友E:
bios也算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也算通病吧

哦哦  我说呢  论坛这么多人 发bios

网友:
ASUS机器 BIOS通病。

网友:
好 我也差这个bios

网友:
奇怪,清灰怎么biod坏了

网友(2016-04-12):
好人一个,本本AMD 的的就容易坏

网友:
ASUS  清灰  最好不要拔BIOS电池

网友:
华硕的还没遇到,联想的到遇到过清灰坏BIOS的

网友F:
这个BIOS是可以直接亮机的吗,是合成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BIOS是可以直接亮机的吗,是合成的吗

怎么合成啊   七个葫芦娃 和 虹猫蓝兔 七剑 和逼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合成啊   七个葫芦娃 和 虹猫蓝兔 七剑 和逼 吗?

你是装还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