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板号DAOKL6MB8GO通病

楼主(2016-02-26):
一接电源吱吱响声,换3V 5V的 6,3V电容搞定

网友:
这个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
怎么看到一个6.3V 的电容 ,那个在主板后面的吗。

网友:
拉低待机的遇到过  吱吱响的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言简意骇,我喜欢看这样的帖子,不浪费时间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啊 A

网友:
吱吱响是 电感响的,为嘛呢。  用波测下看看波形。貌似电容短路把。打值是多少呢,还是软击穿?还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
除了有吱吱响声,机器使用正常吗?或者他是不通电还是通电掉电呢?

网友:
修过通病了。

网友:
正好遇到掉电的 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吱吱响是 电感响的,这是过流的现象。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搞了个,郁闷死了

网友:
  这个倒是还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这个待机是多少

网友:
这个我昨天才修啊  把35V滤波电流环成330的就OK了

网友:
以后都是一大堆通病机,全是考虑成本而用料不足加电子产品特性几年后参数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电容类的问题

网友:
牛b这个还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塑料电容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好经验 下次麻利的收钱了 哈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电容! 又学一招

网友:
之前遇到过二台刚开始也是弄了好久……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一体机 也是吱吱的响 还没搞定

网友:
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修过,3 5v电容不稳导致掉电,换330OK

网友:
图上什么没标注哟

网友:
收藏,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掉电的,换过这个电容,但没好

网友:
楼主修了多少台了这样的机器啊?期待遇到呀?

网友:
记得在三星遇到过两次,忘了是啥型号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注意了

网友:
什么电容?是3 5V电感后面的电容吗

网友:
遇到过相同故障。

网友:
这种电容是比较容易坏的。换个630钽电容就好了。稳定

网友:
这个不算是通病吧,少见到

网友:
楼上都说得有道理,在此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目前还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貌似修到过,,不过这种电容很少坏的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事

网友(2017-06-08):
确实是通病,经常有这种电容换,看到不管行不行,换了再说

网友:
有时候一个贴可以帮助很多同行,但是有时候也同时帮助了客户自己,经常碰到有客户跟我说,他的机器就是什么通病来的,费用就收不起来了

网友:
好像其他板也有这种吱吱声

网友:
遇到过,当时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