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开机不亮,电流0.8几。

楼主(2016-02-26):
         楼里同行拿来个G400,机器不亮,说半个月之前在别人家修过。好像是动动主板屏线接口好的,弄了挺长时间!

        接过机器,上电流,电流从0.79到0.83再到1.10再到0.83再到0.79再到0.80不动了。去掉内存电流还是0.83左右。看情况像是内存。于是就上论坛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找找经验。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在论坛里看了一圈,有和我一样症状的,有说说刷BIOS好的,还有说加焊桥好的。没有说加焊显卡好的呵呵,于是我就下了个BIOS打算试试。等我把主板上的BIOS摘下来才发现我的编程器根本没有这个BIOS的信息,意思就是刷不了。刷不了就不刷了,焊回去后准备加焊桥。H65的。加焊完事,上机测试故障没有变化。这时候想,上家就是动动屏线接口附近好的,于是就特意观察屏线接口,没有发现焊接的痕迹,于是重插屏线试了试还是不亮。这时候又想外接能不能亮呢,如果不亮就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结果外接亮了,虽然显卡是两个信号发出的,模拟和数字,就算外接能亮内屏不亮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不是显卡。

       现在怀疑屏幕和屏线的接口可能有问题或者是屏坏了,于是拆屏,从新换了个屏,机器亮了,换回他原来的屏幕也亮了。这样就应该是屏线与屏的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了。到此机器修复。

      其实我要是早点外接试试好了。也许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个机器的毛病就是 屏幕与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好事情 吗

网友:
这个电流跳变误导人,看起来像没跑过显卡一般

网友:
谢谢分享,得吸取教训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快速判断的,用示波器打EDID波形就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