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3没声音

楼主(2016-02-26):
求助啊   alc269声音电路一直不会  求指点  测试条件

网友A:
1,供电 2,与南桥相连的5条信号线(注意SYNC要有波形)3,静音控制 4,耳机孔切换内外接发声电路

网友:
看图纸啊,这个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供电 2,与南桥相连的5条信号线(注意SYNC要有波形)3,静音控制 4,耳机孔切换内外接发声电路

补充:还有时钟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还有时钟跟复位

谢谢补充

网友:
多多活跃,多多帮助别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