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 无输出 已解决 ,,发现芯片 TL494I 无 VCC 供电

楼主(2016-02-26):
tl494i  12脚  VCC 连接 一个  三极管型形状  管子,管子 表面 是6P 04  。不知道具体是 什么管子,测量了各个脚位间的值,无法判断

网友A:
建议各脚电压都写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各脚电压都写出来。

有输出 5V  和 12V    。。。发现有个芯片TL494I  没有控制输出 。。。

网友:
r916是精密电阻啊。1.2肯定不对。悬殊太大。用波形测下。芯片的其他条件都满足了把。

网友:
5脚输出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那个是脉冲方波,得示波器测量

网友C:
1.2欧姆,阻值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欧姆,阻值太大了,,,,

这个 无输出问题 解决了   。。。。。。。。现在是 别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输出 5V  和 12V    。。。发现有个芯片TL494I  没有控制输出 。。。

TL494I ,是高压板电路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494I ,是高压板电路的部分

是 的   。。。  这个芯片   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 的   。。。  这个芯片   无供电

这个要由驱动板送来开启信号 ,它才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由驱动板送来开启信号 ,它才会有电压

看了  16个脚位 不知道 是 哪个 接受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