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这个高压板怎么测灯管

楼主(2016-02-26):
[imghttp://www.chinafix.com/]这个高压板怎么外接电源测灯管,我还是初学者,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红线和黄线接+12黑线接地,灯管的四根线分别插4个插孔,就这么简单

网友:
测灯管你为何非要用这个高压板,换一个能插220v的呀

网友:
你还得有个驱动板啊  光一个高压板怎么点  或者你买个灯管测试仪啊

网友A:
太简单了  亲  12V电源一个  7805一个   可以去主板上找  也可以去音响电路找  5V接EN 就可以了

网友:
你测灯管建议你弄个单灯的多方便,四灯的还要去保护。

网友:
买个高压板专业的转接头,直接插12V.高压板用单灯货双灯好排除

网友:
这种还要特意改装才能测单灯管,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搞这个,淘宝上有专用的测试灯管的,也才1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 亲 12V电源一个 7805一个 可以去主板上找 也可以去音响电路找 5V接EN 就可以了

是mos管吗?

网友:
直接买个灯管测试仪吧,也就10元钱

网友:
测灯管我一般用笔记本的高压条   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小又实用

网友:
红黑是电源,黄是启动。

网友:
+12v 供电 +个3.3v-5v 电压给 en  ok了

网友:
我是直接在网上买的,很好用

网友:
我测试显示器灯管 都是单根测试  用笔记本的单条高压板测试

网友:
随便搞个5V 12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