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7替换ALC892成功

楼主(2016-02-26):
华擎Z77极限玩家3,声卡芯片是ALC892,声卡驱动能装上,不出声,装上win7XP均不行,win7下点音量图标也有音量柱弹起,就是没声音发出。
手上正好有块坏CPU座的华硕P8Z68,用的是ALC887,试着替换一下,居然成功识别到,声音正常了。

本坛有888跟887资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4377-1-1.html

网友:
本来想着如果不能用,就再换883,888实验。没想到887一次成功。也不带完美,音频设备管理里面只有3个孔可以选,本来两个板子都是6个孔位的。

网友:
都要看芯片引脚才敢换

网友:
只有三个孔选应该不影响吧  我们一般都用不上呢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