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6L 版号X555LD待机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2-26):
华硕R556L 版号X555LD 上电待机0.4左右,CPU发烫,1.05V先出来了,待机3.3V只有2.5V,安开关不触发,求高手帮忙啊,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既然3V只有2.5V,估计有微短路,烧3.3V看看哪个原件发热,

网友B:
还是检查一下EC有没有供电吧

网友A:
找到发热元件,去掉后在看待机电流是否回到正常范围。

网友:
还是烧下机看看,CPU挂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估计有微短路,烧3.3V看看哪个原件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检查一下EC有没有供电吧

这跟EC有没有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桥和cpu合体的吗

网友:
4代的板载CPU 修到好多都是CPU挂了

网友:
是不是待机这边出问题了,待机不可能只有2.5V的

网友C:
会不会是桥和CPU一体的,3.3v短路导致cpu发烫

网友:
这个算是已经自动上电了吧,待机3.3V只有2.5V查下待机或者待机转换其他地方电压有无短路,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发热元件,去掉后在看待机电流是否回到正常范围。

只有CPU发烫,可以烧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既然3V只有2.5V,估计有微短路,烧3.3V看看哪个原件发热,

我烧机,电压都调到10V了,电流0.6A,CPU滚烫,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和CPU一体的,3.3v短路导致cpu发烫

桥和CPU是一体的,CPU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晶体,其中一个发烫,我烧机,电压都调到5V了,电流1A,CPU滚烫,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中的桥有可能已经坏掉 也可能是电压没出全的缘故

网友:
亲们。 借楼主的帖子我说一下, 我有个 华硕的X88S  待机0.08  3V正常  5V0  这机器是开机后产生的5V 还是待机就有的啊。没图纸修不了

网友:
我估计你那已经开机了吧

网友:
条十伏烧!!!那直接废了

网友:
问题多的情况就按照时序一步步修,不要想修哪就修哪,这样才能搞好,比如3.3v变成2.5,就先查待机芯片条件及反馈,电压拉低不一定都是有短路,先查下反馈和芯片等简单问题,修好待机再搞1.05v和cpu供电,这是我的经验,我曾经跳着修没修好还是按时序修搞好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cpu里面的南桥模块挂了

网友(2016-04-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不会有通病吧

网友:
楼主 你的修好了没有 我今天收到一台给你的一模一样的机器

网友(2019-03-02):
这个机器CPU坏了 修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