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不关机,换EC修复。NCT6776F

楼主(2016-02-26):
这板子原先是我同学上独显,烧了12V走线,我查了查,没查出别的问题。连上断线,居然开机成功。正高兴呢,用了一会儿,说关机吧,点关机,怪了,显示器是关了,风扇还转,,,,后来放一边了。
今天无聊,翻出来。查查说可能ec有问题,正好,还是那块华硕Z68,上面的EC一样型号。也是NCT6776F,试着换了换……(中间省略N字,管脚太密不好换,补焊了几次),也好了。。。
我还有另一个帖子,请看华擎Z77极限玩家3换声卡芯片ALC892-->ALC887

网友:
好像文不对题啊, 一下说 H61一下 是 Z77 .Z68 ????????????

网友:
哦,忘了上H61的图了。

网友:
看不懂,到底说的是哪一片板

网友:
现在的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换了IO就好了?  有没大神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经常遇到这种关不了机的

网友:
IO烧坏了啊,才导致不关机的吗??

网友(2016-04-06):
什么意思呀,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