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通电不显

楼主(2016-02-26):
今修到个Y470      这机器通病多安逸                        拿来一通电待机0.05可以触发 到0.46          不管了先撤机   撤开一模ec有点热豁   撤下ec 再次通电 待机正常了  啥也不管了换个ec上去 跑马了  心想好了接屏一看 我X白屏  撤屏换屏一样    打数据正常  这机器集显可以用   断开显卡供电  还是一样  悲剧了 南桥坏了  不管了 加焊试试  结果好了 可以收钱          文采不好勿喷

网友:
呵呵呵楼主还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的味道哟

网友:
LZ这是靠经验判断的还是测量了以后得出的结论呢?。

网友:
有点运气在里面

网友:
白屏是怎么样的白法?应该不是正常很白的那种,是带有线或者有点黑黑那样的白吧

网友:
三板斧 运用很熟练呀!!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三板斧玩了。可以

网友:
建议楼主详细点

网友:
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白屏应该是缺屏供电啊?为啥加焊南桥???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呀!怎么会是南桥呢?

网友:
          楼主都在凭经验在修啊,厉害得

网友:
这机子毛病多

网友:
Y470 机器问题挺多呀

网友:
这机毛病鑫了

网友:
怎么看着不着边际啊,EC坏和南桥坏,肯定是烧坏的,按常理讲加焊不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