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 V2 REV 1.00 不稳定的维修

楼主(2016-02-26):
接修ASUS  M4N68T-M LE V2  REV 1.00 主板一片

客户描述故障是不稳定,有时可以亮,有时又点不亮.
把主板放上手术台,插上诊断卡,点开关发现复位灯常亮,
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复位灯常亮.这样看来故障还是很稳定的.就是不复位.
接下来查供电  基本正常.
时钟也基本正常.
接着查VCORE-PG   3.3V发往桥,也正常.
接下来查复位开关针脚  2.0V
搞不准是不是正常,还好有点位图.根据点位图顺着复位针脚往下查,很快查到问题,复位电压只有1.75v   跟正常电压3.3V差一大截

复位电压在上图的OQ4的第3脚上测量
追查这个电压的上拉是由ORN31 这个822排阻的5,6脚.5脚接3VSB

既然找到原因,把这个ORN31换掉就OK了.

网友:
有点位图真好。要是每个板都有就更好了。给楼主加分。

网友:
要是我发现复位不正常,直接搞复位,还有点位图,那真的是秒杀的板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加分去了。

网友A:
这块板应该是英伟达上电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应该是英伟达上电 时序。

这个是英伟达的主板N68,一开始我还不太想修,因为英伟达的主板桥坏的太多了,一听说是不稳定,我想当然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以前遇到这板都干桥了,走了这么多冤枉路

网友B:
这个电阻不是822吧L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不是822吧LZ

这个就是822,没看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822,没看清吗

472吧 亲 上面那个才是822

网友D:
刚接到这板,一样的问题,直接换掉822,搞定,收钱,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2吧 亲 上面那个才是822

仔细看,就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接到这板,一样的问题,直接换掉822,搞定,收钱,谢谢楼主

不用谢,大家都积极发一些真实有用的贴子,维修就好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