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10P 奇怪电流声

楼主(2016-02-26):
Y410P 美版
VIQY0 NM-A031
机器插电源,会有电流声,大约5秒钟时间,
第一次插电源会有,拔下来再插一次就没有,
经确认是喇叭发出的声音,
除此之外,机器一切正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怪问题,

补充内容 (2016-2-29 23:31):
最新进展,还是没有解决,

但,发现一个情况,

插电源时,指示灯第三个(禁用触摸板)会闪烁,这时有电池声,
而进WIN后正常关机后,再插拔电源,指示灯不会亮,也没有电流声,

网友:
换喇叭试试了

网友A:
喇叭接口出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接口出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感觉跟喇叭没有关系吧,
只响5秒钟就停,,,,,,,,,,,,,

网友:
个人感觉是喇叭有问题  你可以吧喇叭拔掉试试

网友B:
要按上电才会有还是待机的时候有?

网友C:
把键盘拔掉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按上电才会有还是待机的时候有?

待机,,,,,,,,,,,,,,,,,,,插上电源就有,

开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键盘拔掉看看

跟键盘无关,已经拔掉键盘,涛声依旧,,,,,,

网友:
不插喇叭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插上电源就有,

开机后一切正常,

待机就有,那就要看声卡那么待机的时候是不是5V待机电压就供过去了,主要还是围绕电压先,芯片可以换一换试试

网友E:
首先楼主一定不是专业维修的人,另外不要把机械异响误以为是电流声。就算是电流声估计告诉了你你也不可能自行解决!去找专业的维修师傅去吧。

网友F: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会不会和麦克风接口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哪里漏电   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把功放芯片取了试试

网友:
电感也会叫的,要确定清楚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插电源的时候声卡还没工作喇叭怎么就声音了,除非是电流串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楼主一定不是专业维修的人,另外不要把机械异响误以为是电流声。就算是电流声估计告诉了你你也不可能自 ...

呵呵,
喇叭发出机械异响???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没人勉强你帮忙,
不要故作深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90W 125W两个原装电源,情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