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la-8681P 独显 外接正常 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6-02-26):
联想G485  la-8681P   独显  外接正常  内接无显示   换屏换屏线  刷BIOS  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  求大神解决

网友:
没换显卡试试么

网友:
有时候假焊一下没有用的

网友:
对 了还有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看  屏线周围 有坏的没

网友:
抓EDID 波,看有没有。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屏接口的线是不是到南桥的,是的话就干南桥

网友:
换显卡试过吗?

网友:
检查显卡的条件,肯定是显卡的条件不满足,外接显示并不能表示显卡和显卡的条件是好的。因为显卡有还多模块

网友:
这个我觉得得好好查查

网友:
楼上有解决吗,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主板,也是没有搞定,加焊待机好了,但是凉了就不行了,换了待机还是一样,外接显示,接屏就不行了

网友:
看看显卡芯片周围有没有断线

网友:
测下显卡输出各路阻值和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6-04-06):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好了说下。

网友:
南桥上面第一脚有个电容拆掉了吗,这是通病,还有COMS电池电量不足也会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