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进水维修

楼主(2016-02-26):
几天前客户拿来一台G400s 进水好几天才发现,拆开一看EC脚都腐烂了。故障现象:不加电
维修过程:(几天前发贴求助过)
1.打电感无短路,拆下ec 哇塞 焊盘都掉了N个。。补焊盘,你懂得跟ec供电的脚碰到水的都断了。
2.特意购买2个EC,全新的KB9012 A4和剪板的.先换上剪板的EC 3v 5v待机有了但是不触发.没有头绪来论坛求助过
  冷静思考了一下 ,再次换上全新的EC 并刷了论坛下载的ECROM,待机都没有了。汗。。
3.判断肯定是ec待机不满足。查呀查呀Lid_sw#电阻变质更换。靠。。还是没有待机。。
  查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无待机呢,上个EC都有了呀 芯片肯定不会坏,肯定是条件没有满足。那什么条件呢?
  想会不会是EC温控导致,EC关闭3v 5v待机 。不查不知道 109脚NTC_V脚无电压,靠又是电阻变质了。。由EC_VCCA供电,更换。。
  奇迹出现了,可以加电了.
4.开机跑0.1a左右。想不用想肯定是3v 5v 转换电路的问题
   查3v转换电路正常, 5v转换电路无G级电压。拆下电阻发现焊盘都掉了,补上电阻,从3v转换电压飞个18.5v电压到5v转换电压,OK!转换正常
   电流也跑到0.2少一点了。
5.根据电流应该还是有电压没有出来。+v1.05S_VCCP无电压。打+1.05s_VCCP芯片各个阻值发现并无短路。检查结果BST脚的2R2电阻变质了。更换。
   上电。奇迹出现了  它亮了。。。
6.亮是亮了。。但是30秒左右必定关机。。汗。。一波又一波。。。休息一下 再来,想关机以后3v 5v有 肯定不是温控的问题。
   这个可怎么办,查图纸,围绕ec有关的脚一个一个找。查到118脚H_PECI连接CPU的 thermal模块。 有门!根据电路图这个电阻应该变质了
   拆下换了个电阻  OK.. 搞定。。。
总结:
修个进水机真是挺不容易的。。无图大家将就着看吧。。。
----------------------------------------------------------------------------------

网友:
确实很磨人,不过最终楼主还是耐心的修完了,要是有附带照片的话,加分会更多哦,多多分享经验哈

网友:
楼主真牛  技术杠杠的

网友:
配图说明就更好了  进水的多腐蚀断线等

网友:
楼主是老鸟呀技术到家了

网友:
进水的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