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U2 箭頭 位置料名稱

楼主(2016-02-26):
求助PU2 箭頭 位置料名稱?

网友:
查图纸啊,这样叫我们怎么看呢?

网友:
沒有圖紙阿

网友:
那你也 发个版号  或者机器型号 发上来 大家谁有 才能帮你看 你发个 这东西 估计谁也看不出来 呵呵

网友:
晕倒,最少你也发个板号,要不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
Toshiba L50-B-16U

麻煩各位高手了

网友:
各位高手們幫幫忙

网友:
只有找到图纸才行或找到同样的主板

网友A:
我觉得你没必要一定要知道位置号  啥的  如果这个芯片不出电压 你可以找下这个芯片的PDF看下就知道了  你直接收下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没必要一定要知道位置号  啥的  如果这个芯片不出电压 你可以找下这个芯片的PDF看下就知道了  你直 ...

要查看PDF檔也需要先知道這顆料名稱

网友C:
楼主就想问这个芯片的型号吧!!!写的真洋气都看不懂楼主要问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想问这个芯片的型号吧!!!写的真洋气都看不懂楼主要问啥???

是的是的
可以幫助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查看PDF檔也需要先知道這顆料名稱

你直接收下芯片上面写的字 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收下芯片上面写的字 就好了啊

試過沒有這料

网友:
你在淘宝上把上面的字发给买芯片的他会给你讲的   我不知道的也这样

网友A:
你这个太特殊了 我在网上 TB上都没给你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特殊了 我在网上 TB上都没给你找到

謝謝你的幫助'

网友:
有高手知道這料件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