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检修

楼主(2016-02-26):
主板型号:H61M-P35(B3) MS-7680 VER:5.1

故障现象:不稳定(时亮,时不亮,死机)

维修过程:

目测全板无断线,无腐蚀,无掉件。对地打值没发现明显短路问题。触发后先测量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 1.505V。

桥供电 1.043V。

锁相环(VCCPLL)供电 2.228V。

总线供电 1.002V。

VCCSA 1.002V。

CPU供电 0.649V。

到此聪明的你也大慨知道是什么原因!
上个原理图

既然有输出还是找基准吧!

uP7707 VIN、EN条件正常,但VOUT的电压等同锁相环供电 2.228V。
先更换再说!

更换后VCCPLL电压为1.796V与1.8V相近!

装上CPU触发后黑屏!

意料中事!为何?我的CPU是G1620!

那怎样?继续上图!

上官网下的BIOS是EXE!只有BIOS分离!
文件已处理好是动态分离,只要下载E7680vS3压缩解压双击就会岀现一个文件夹!
只要把文件夹复制到别处就行,BIOS文件是E7680IMS.S30

刷新BIOS后已亮机了!

也附上带联想 E7680IMS_Lenovo SLIC2.2的免激BIOS!可升级Windows10免激!

网友A:
很精彩!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有人评价V星:拿最好的料,做最烂的板....

网友:
我也觉得是V星板太烂了

网友:
爱死这种直观的帖子了,加分是必须的,继续

网友:
请教楼主MSI的ExE文件怎样动态分离?

网友:
全是时序图!测量几个点就知道问题所在!连Lenovo SLIC2.2 的免激BIOS也做了出来!静态分离一般用WinHex可提取,那动态分离应该是用Ollydbg吧?求教MSI的动态分离及SLIC的修改!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V星的板子有点薄的

网友:
跟我学得不错!

网友:
多谢诚哥实战指导!

网友:
太给力了啊

网友B:
加分恭喜。cpu的电压也太低。0.6几伏。

网友:
高手在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恭喜。cpu的电压也太低。0.6几伏。

0.6几伏是预设定供电。正常的!当SVID发出后真正的CPU电压才会出来!G1620的电压是0.916V。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精彩!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有人评价V星:拿最好的料,做最烂的板....

V星料好,板烂! 心照不宣。

网友:
诚哥说阁老也是高手!别谦虚了!

网友D:
我的跑码19也是BIOS问题吧,但是刷那个呢

网友:
V星板BIOS坏的也多了

网友:
不多说。。喜欢看LZ得贴,帖子清晰明了,很有启发意义!那稳压器坏了会导致总线、CPU、桥供电压异常!要是我可能直接干358了,最后没显示是BIOS问题,要是我可能还在查集显供电呢!如果BIOS分离LZ能在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精彩!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有人评价V星:拿最好的料,做最烂的板....

哦??料好!板烂?哪里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几伏是预设定供电。正常的!当SVID发出后真正的CPU电压才会出来!G1620的电压是0.916V。

正常的??这么说PLL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SVID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跑码19也是BIOS问题吧,但是刷那个呢

跑19代码!先查内存各大条件,与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太NB了,多想学到你那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几伏是预设定供电。正常的!当SVID发出后真正的CPU电压才会出来!G1620的电压是0.916V。

我以为是cpu供电有问题呢,原来是锁相环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刚开始吓死宝宝了,以为是在有显示的时候测电压1.8v变成了2.2v,原来只是背景图

网友E:
请楼主把图纸贴出来吧  正需要到处都没有X宝上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把图纸贴出来吧  正需要到处都没有X宝上也没找到

MS-7680 VER:5.1 的图纸我也没有,我也是参考VER:3.3的来修!
正所谓“一图通,百图明"
MS-7680 VER:3.3 的图纸论坛有在此感谢 蓝冰心 版主的无私奉献 点击此处进入页面下载

网友:
帖子清晰明了,很有启发意义!高手就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