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16-02-26):
一按开机键启动就进入BIOS界面 这是什么问题 各位师兄弟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型号是Y583L

网友:
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要么 硬盘坏 没系统 或者是模式问题

网友A:
尊敬的华硕用户,您好:
请请按以下操作更改BIOS设置:1.开机的时候长按F2键进入BIOS界面,通过方向键进【Secure】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将其设定为 “Disabled”2.通过方向键进入【Boot】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Lunch CSM】选项,将其设定为“Enabled”3.点击F10保存设置,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华硕用户,您好: 请请按以下操作更改BIOS设置:1.开机的时候长按F2键进入BIOS界面,通过方向键进【 ...

真的可以了没有进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