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2-26):
   前天接到一台神舟优雅A410不开机,电流一直为0,马上拆机,好多地方都是脏污。
1.开始用洗板水各种清洗,把明显腐蚀的电容电阻加焊与更换,量测无19V公共点电压,因此从D/C查起,查看D/C到的地方,找了好多地方,发现图纸上的PD4有二极管,但是主板上没有,从料板上拆个开关二极管,接电有待机电流了。

2.触发到0.25马上断电,说明可以触发了,只是不能正常启动,查询EC条件,刷新BIOS,无果。
3.当查到1.1V_VTT无电压,量测PQ32的G级无电压,一眼望到旁边明显有断线,烙铁上去补好线。

4.看到NEC大电容,直接将其换掉6个33OV的钽电容,防止客户返修。

5.开机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测试2小时ok。

神舟A430 A410 方正R435 海尔T6 板号:广达SW9.pdf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进水就是个手功和眼功的活,一般这些做到位成功率8成以上。

网友:
是的啊,注意细节

网友:
谢谢分享  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要细心 耐心

网友:
看来进水的没少修啊,都修得这么简单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大电容是个通病,,,楼主修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大电容是个通病,,,楼主修的不错哦。。

这个维修界的都清楚的,我也是顺便把这个换了,防止后续客户因为这个问题而返修。

网友:
进水的本本,考验的就是心细和扎实的功底 ,向你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真干脆!!!!

网友:
这个要好眼力啊

网友:
你这钱是客户送你的红包。。

网友(2019-04-12):
学习了,进水的都不大好修,NEC我一般都是上4个

网友:
学习了,进水的都不大好修.................................

网友:
修机思路明确,维修过程清晰,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好的 学习了 好的 学习了 好的 学习了

网友:
进水了!!!!!注意观察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