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52G加电不显

楼主(2016-02-26):
刚修好一台是加焊北桥解决的,又来了一台果断拆机加焊,结果没好,测了一下spd已经检了,试着刷了一下bios就好了。附上

2M

网友:
是AMD架构?

网友:
对的,这个机器只有amd的

网友A:
最好看下版号不然好多都不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下版号不然好多都不敢下

这个机器就一个板 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就一个板 放心

la-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