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灯条坏了,如何去换,灯条的厚度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6-02-26):
有一个易美逊的H2282WDLS,客户送来的时候,是黑屏。这样,只有两个问题,不是led高压板坏了,就是灯条坏了。拆开看后,吓着了,居然展新一片啊。先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吧,换后,还是一样的黑屏。led的接口就像旧式的lcd一样,直接就能插上。难道是要讲究定义吗,或者电压吗?我好奇的拆开了屏,看了看灯条,肉眼看不到任何问题。我就想,不行的话,我换一个普通的灯条吧,可是,它的厚度比原装的在厚点,实在装不下去!怎么办?难道换灯条,非得用一模一样的吗?一个屏灯条一个样子,让我很郁闷的是,主流led了,让我们怎么去面对黑屏的led呢?

网友A:
硬装进去吧,不要怕

网友:
知道的都是lcd改led,还没看到led改lcd的,再者,黑屏不一定就是灯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led和lcd灯管的工作原理都不是一样的,你这是在修吗?看你是打算直接代换了事,led是电流控制原理,主要是看电路图纸,查场控制管~再查led灯条,你都没怎么检查,就是想代换法,
我也修这没很多拆修LED的经验,以上言语尽供你参考。

网友:
估计不是灯条问题,原装屏的灯条一般是几组灯的,不可能同时坏。

网友:
你自己都没确定哪里坏了,告诉你怎么分辨是哪块坏了吧,你测一下高压有没有输出,22的屏应该在60到80V左右,有高压输出屏不亮才是灯条坏了。没高压输出哪你看看给高压板的18V供电有没有(有的板子也可能是14V或12)有供电不出高压,高压板坏,没供电在往前查。

网友:
楼主先用通用升压板确定一下是不是灯条问题吧

网友:
二十二寸直接改led。比较合适

网友:
还是先确定到底是不是灯条的问题吧

网友:
原装灯条遇见过很多是LED灯条接口虚焊导致不亮的   没有见过灯珠损坏的。无必要整条换。测出故障所在先吧  不要动不动什么都换

网友:
led升压板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B:
去看看我的那个帖子 也许你会明白些东西  实在不明白在问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装进去吧,不要怕

硬装的话,屏幕特别难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装进去吧,不要怕

硬装的话,屏幕特别难装。 根本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我的那个帖子 也许你会明白些东西  实在不明白在问我吧

你能不能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QQ?多少。我们做个朋友吧,互相探讨维修,可否?我的1205220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我的那个帖子 也许你会明白些东西  实在不明白在问我吧

我还是不明白,你写的那个帖子,没有看懂。

网友:
你先确定它是升压条还是压降条...不要搞错了...

网友:
该不了把?LCD该LED就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不能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QQ?多少。我们做个朋友吧,互相探讨维修,可否?我的120522076

QQ460058668  慧一维修

网友:
相差很小的话可不可用电磨弄一下呢?没有试过,猜的。

网友:
有卖led升压条的 、另外看你自己的led灯条 电压应该是9电几伏吧  你用那个板子点不亮的

网友:
原机是LED灯条,楼主要换就换LED灯条,换LCD是不行的,得换灯管的升压电路

网友:
没事的  我天天换LED  灯管都是直接改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