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50白屏花屏已解决!!!!!!!

楼主(2016-02-26):
联想 V450
我1月9日发的求助帖,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297-1-1.html
板号:JITR1/R2 LA-4142P Rev:2A 94V-0MV-4
维修时间:2016/01/14
故障:白屏花屏
一台联想V450的机子,拿来时说有时花屏有时白屏,插着恒流源一直是好的,当我要用恒流源时一拔就黑屏了(插着电池的),再插电源就白屏 看图:

再一拔就黑屏了,再再一插电源就花屏 看图:

再一拔 一插就又白屏 换过屏了也是一样 看图:

拆出板子,看到USB接口供电芯片烧成马了,换了烧坏的芯片量5V电感也没有短路了,开机还是一样,插电源就白屏花屏

板号

果断换了南桥。开机插拔电源好了

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再开就花屏了,拔掉电源插上开机就掉电!!!0.24掉电,IBM的南桥,又换了个南桥。亮了一次插拔电源还是白屏花屏,再换2个南桥都是0.2几掉电,是在是没辙了,就按掉电来修结果还真碰对了,量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再找板上的一些MOS管转换电压量,当量到EC旁边的U20时发现不对,它 的5678脚有3.3V而123脚却是1.86V,看图:

U20是+3VALW转+3VS   去了80多处地方  看图:

果断把Q30拆掉了,加电量的S极还是1.8V,又装上去了,换了U20,加电还是1.76V,然后把S极的两个滤波电容C554、C563拆掉加电量得S极3.3V正常,查下来的两个电容用万用表测也没有击穿,又把这两个电容原原本本的装回去竟然好了,S极3.3V正常,
插上电按开关不掉电了,电流到0.4不动了,不跑码犹豫了两天,又果断换南桥,换回之前亮 了一次的那个南桥,要问为啥一定要换南桥呢??我在料板上找IBM的桥,IBM的桥竟然被拆完了,看芯片盒里还有6个IBM的桥,拿出来一看锡球植的东倒西歪的,所以怀疑那些学徒把桥吹坏了,学徒真么办法说,单用电池开机亮机插拔电源也不黑屏、白屏、花屏了,一开始就是因为C554、C563两个电容虚焊引起的滤波不良导致+3VS功率不足,单用电池开机黑屏,用电源开机亮机,拔掉电源就黑屏,插上电源就白屏,再拔再黑,再插再花,中间又一次换了南桥好了一次,因为U20再南桥背面不远,可能是换南桥的时候温度高又接触好了,开机正常了一会,第二天就不行了,为啥那两个电容C554、C563虚焊还能拉低+3VS到1.8V?
终于可以收钱了!!!

上面的这个图没有拍全,单用电池开机正常,插适配器也不白屏、花屏了

大家看了下面的图肯定说我太2了,换了那么多的南桥!!!不是我2而是学徒们很2,把料板上的IBM的南桥都拆完了,我在料板上一个都没找到,在芯片盒里却找到了6个,就是下面的那5个和机子上装的那个能点亮的一共6个,学徒植球把桥都吹坏了,6个只有一个好的,植的球都是东倒西歪的,唉!没办法说了!

这台机从1月2号修到14号,唉!!!!

网友:
师傅究竟是师傅!维修的芯片好坏区分开,免得走弯路……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哇  修了快半个月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