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301P 不显求助

楼主(2016-02-27):
TOSHIBA C55T-B5109,板号:LA-B301P REV:1.0,待机0.010正常,触发跳变到1.1多不显。可能暗屏,发现接屏无LCD_VDD电压,没接屏有电压,RTD2132R转换的 ,不知为何这样。

网友:
不显?暗屏?晕,也是迅维出来的,这个你怎么下手,不多说,不解释

网友:
外接没试下吗,暗屏应该能看到字的

网友:
外接试下, 不接屏有LCD电压  接了没有电压 是不是就该查查屏的原因啊。有可能被拉低呢?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确定机器现在的状态,再换测试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