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MCU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6-02-27):
一个MAG的显示器屏线坏了,手头上还没有驱动板上面那种接口的屏线,想用其他的驱动板代替,但是分辨率不对,请问各位我可不可以把原来驱动板上面的MCU拆下来换到现在这张驱动板上面。

网友A:
只要芯片的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B:
同型号的MCU芯片可以替换,你描述的现象,好像是程序不对

网友:
请楼主把具体要互换的芯片型号发出来呀

网友:
具体要看型号啊

网友C:
换上也不行,要找换上板子的对应程序

网友:
同型号的互换

网友:
最好 把2片板子的实物图片发上来  我们才好帮你 确定

网友:
得看通不通用吧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芯片的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不过还是买一个编程器的好,这样就不用这样了,直接读出来程序然后烧到程序板里面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的MCU芯片可以替换,你描述的现象,好像是程序不对

嗯。应该是程序不对,请问我可以用编程器把原来程序板上面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再写到我现在想换的程序板上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上也不行,要找换上板子的对应程序

哦,也就是说这个程序板上面的程序正常用但是如果换成另一个板子上面就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也就是说这个程序板上面的程序正常用但是如果换成另一个板子上面就有可能不正常?

是这样的,,,

网友:
换MCU没用吧,程序不对的麻烦

网友:
换了就知道行不行了 先动手 再看结果,换这东西没风险。换吧

网友:
同型号的板子(主控一样,屏分辨率一样还有按键定义电路都一样)才能换,不然有可能不显示。不触发或是按键功能不一样了

网友:
相同引脚定义可以换
你可以买个编程器啊!!多方便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