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27):
版号:华硕 P5G41T-M LX V2    1.02
故障:点不亮

上整个图:

上测试台 复位不跑马。
除了内存电压1.2V 其他供电正常 。BIOS刷了 822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不行
CPU 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测 电压和打阻值 都没发现问题呀 真是搞不懂。。。

复位不跑码 时钟芯片也是个 十大元凶之一
准备再把重点放到时钟芯片上去,不行就 干桥 干座去 了..........
在测时钟的时候  发现检测卡 从00跑到d0  试了几次这样,d0 代码 应该还是在CPU 这部分吧。
学的不精 检测卡 具体代码 没深究过,检测卡对我的用处就是 复不复位,跑码与不跑码之分 挡下内存显卡有点用 其他的没太大的参考价值。
时钟是个很敏感的东西 触到时钟 有所干扰 弄成D0 也似乎合情合理。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提醒了我  时钟很多时候 要用示波器才能准确的测量。
没示波器 那就换一个时钟芯片试下。

在华硕P5KPL的板 找了个9LRS954 一样的时钟换上去  跑码了
没示波器 貌似跑了南路十八弯....

亮机了  可是花屏。。。一测内存还是1.2V电压没自动调上来。。。。

郁闷了,难道BIOS 不对???再下了个别的版本的 也一样....
心想 这个可能是BIOS 通过SMB总线调节的 立马从华硕H61的料板 找了个小8脚芯片补回去,也不行
难道故障不在此???还是小8脚不对???学艺不精,只有猜心。
不管了 还是拆掉小8脚  人工调电压吧。。。

把POR26 改到2.2K 内存电压去到了1.54V
改好后  不出现花屏了。这样改 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目前这里还没有发现问题。

电压正常后 问题又来了。点复位不能重启。。。
怎么点 都不肯重启
打开点位图看了下

发现RSTCON#没有电压

排阻ORN14 不过电

更好ORN14  104排阻  故障解决!

多次测试 正常亮机 不花屏  能重启。
维修结束!

这个板 修得不好。也说了一大堆废话。理论不够扎实 很多东西都靠猜和蒙。
说错的 做错的 指正下!
最近发帖比较频繁,见怪莫怪!玩游戏玩多了  什么都爱冲级
到了下个等级 在减少发帖量吧!
分多的老板就赏个分吧!

补充内容 (2016-3-14 13:03):
改内存反馈电压 要谨慎 最好查阅PDF 修改好后 不要直接上U和内存   测好了 再上

网友:
你那个内存1.2V还能亮机 我的内存1.2V都不跑码 不过我这个现在CPU供电没有

网友A:
果然技术了得,没遇到内存电压不足会花屏的,现在知道了

网友B:
这板修得很别扭   看帖的看得很揪心  完全不是楼主以往行云流水的维修风格   老实交代是不是徒弟修的师傅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修得很别扭   看帖的看得很揪心  完全不是楼主以往行云流水的维修风格   老实交代是不是徒弟修的师傅发 ...

是我修的  这个板 确实 走了 不少弯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果然技术了得,没遇到内存电压不足会花屏的,现在知道了

内存电压偏低或高机器都会花屏的。

网友:
学习啦,再请教一下,m5a97 pro内存不过,蜂鸣器不响是啥原因呢?会是bios原因吗?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只要能收钱,一切都好。

网友:
厉害,山路十八弯修的累啊!!加两分太少了,不过我就只能加两分,哈哈

网友:
6666维修不错不错的

网友E:
楼主 :P5G41C-M LX 主板卡logo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过低居然还能亮机,更严重的就是这电压居然还会引起花屏,真是大千主板,无奇不有啊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加上有理论知识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P5G41C-M LX 主板卡logo是什么问题

排除外设问题,可以加焊南桥或刷bios看下

网友:
太厉害了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电压偏低或高机器都会花屏的。

没遇到过电压高引花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我修的  这个板 确实 走了 不少弯路

没示波器测量时钟的波形,测时钟的电压一般也能找到问题的,建议买个示波器吧,修起来方便,特别是PWM电路。给你加精华了,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示波器测量时钟的波形,测时钟的电压一般也能找到问题的,建议买个示波器吧,修起来方便,特别是PWM电 ...

平时 不正常 同一组 会有很大偏差  这个 测了 电压没什么偏差
谢谢城主

网友:
  英特尔主板特别是775的测试卡跑D0很多都是CPU座子脱焊。

网友:
"复位不跑码 时钟芯片也是个 十大元凶之一“这是什么原理,不是没有时钟就没有复位吗,怎么会有复位了,还是时钟有问题?楼主可以告诉一下具体原理吗?我一般是认为有复位就不用查时钟了,还确实有点不清楚!!!!

网友:
楼主的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谢谢分享了..

网友:
内存电压低还会花屏!

网友:
果然技术了得,没遇到内存电压不足会花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每次修台式主板我都难!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值得借鉴

网友:
内存电压1.2v 竟然还能亮机  我遇到的都是不跑马

网友:
华硕笔记本排阻也爱坏  华硕的通病

网友:
华硕就爱排阻坏?

网友:
赚到手上的就是票子。。不过我这段时间修板都是简单问题。。复杂一点就靠大家了

网友:
坏的真多,看到心都碎了

网友:
你每次 修块板   都是如此波折!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曲拆机子,华硕机子不修,小件坏的多

网友:
修了这么多地方 真是累   就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太好修。

网友:
1.2V 能点亮,真是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