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不顺之联想Y470笔记本维修:“大”短路+“全报废”+打水漂

楼主(2016-02-27):
写这个帖子,是抽点时间来弄的,有时间就补充编辑下,图是有的得慢慢搞,现在还没写完,缺章少图。。。

如题:2016年最不顺之联想Y470笔记本维修:“大”短路+“全报废”+打水漂;这个本是相当不顺利,如果找个词语来形容有多郁闷,我觉着也就脸发紫吧!时间没少搭,毛钱捞不到‘算了就给客户说修不好吧!

故障:一个较好的同行哥们拿来,说笔记本短路,适配器灯一闪一灭。凭经验应该是个小问题,老熟人就当帮帮忙吧,给他说也就百来元就可以搞定!

维修经过:
      我在忙别的,哥们自己动手帮着拆开,一测试公共点短路,板上直接看到一个电容烧焦,PU701上管输入处贴片电容PC703短路烧焦、PL702贴片电感测试开路,这不是捡钱的问题吗?心里那个乐呀。如下图零件:
      换好测试还是短路,估计还有电容坏的,没办法上电源烧吧,摸来摸去差点烫个泡,PC603很烫手!拆掉换之,万用表还叫,阻值有1欧变成4欧了,智能继续烧,烧机用的3.5v,防止电压过高烧毁其他零件或线路;此时“乐”就不见了,一般这种电容短路情况,很少有多个同时短路的。如下图:

      过了几分钟,摸着只有电池接口保护隔离那块有温度,不怎么热,也就40-50度吧,测试后发现内存上下管PQ501/PQ502短路、内存滤波330UF钽贴片电容C506短路、保护隔离MOS管PQ302击穿;换好后测试公共点万用表压降值只有.039,肯定还有短路的,一个头2个大,几个小时过去了。。。损毁零件如下图:

      继续烧,过几分钟都没明显有温度的地方,用万用表测试各路PWM 上管MOS,最后才测出cpu供电上管PQ910击穿,值只有0.012,拿掉后测试公共点对地压降值有2.623,正常了;由于没有一样的mos管,一换就是一对上管;

      心想这下得好了吧,插上电源,测量公共点电压,只有0.95v,这是毛情况呀,测底呆了,大过年的你来玩我还是咋滴?此时省略一万句xxoo了鬼。。图纸以及点位都是咱们基地下载的;参考PDF,保护隔离mos管PQ301/PQ302的G极正常为低电平才对,现在为高电平,

补充内容 (2016-2-27 23:05):
才过了10多个小时 ,怎么不能编辑了?

补充内容 (2016-2-28 04:15):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A:
楼主怎么写了一半,另外一半呢

网友B:
樓主,後面搞定了沒有?後面還有下文嗎?

网友C:
昨天一共烧了4台机子,最后一个9912p的烧好了,以为ok 结果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还大短今天还得接着干呢

网友D:
烧的还挺多的,慢慢修,继续写。

网友E:
看的好揪心,排版乱了兄弟

网友F:
还有下文不?不过这个机器还是不要修了,应该是没有谈好价格而是维修人员搞的破坏,我们这边市场上也有这么个人的,只要在他家不修的,然后主板上基本上是全短路的

网友G:
遇到设置故障的老手你才知道什么是不赚钱不说还浪费时间。

网友H:
呵呵。。这样个烧法,还不如换板算了

网友:
做维修浪费时间是经常的事

网友I:
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是搞没搞定啊,帖子说不短了,标题又是打水漂?

网友:
前2天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大短,拆除电容后短路排除,上电发现桥发烫,客户不换桥,白折腾半天

网友J:
修好了吗 ????

网友:
由于超时不能在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152090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继续分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写了一半,另外一半呢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後面搞定了沒有?後面還有下文嗎?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一共烧了4台机子,最后一个9912p的烧好了,以为ok 结果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还大短今天还得接着干呢{:4_1 ...

9912p这个应该集中在充电芯片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图纸的话比较好修的,做咱们维修这一行就是这么苦逼,不定时就来个苦逼的活,还得接着干。。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还挺多的,慢慢修,继续写。

完整版来了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的好揪心,排版乱了兄弟

完整版来了,这个看着不算费劲,多多支持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下文不?不过这个机器还是不要修了,应该是没有谈好价格而是维修人员搞的破坏,我们这边市场上也有这么 ...

这个还真是原装未拆的,只能说运气比较背吧,或许是适配器工作的时候电容爆浆导致的。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设置故障的老手你才知道什么是不赚钱不说还浪费时间。

这个还真是原装未拆的,只能说运气比较背吧,或许是适配器工作的时候电容爆浆导致的。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样个烧法,还不如换板算了

谁也想不到这个情况,连扳子也换不了。。内存cpu也都是坏的。。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是搞没搞定啊,帖子说不短了,标题又是打水漂?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吗 ????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 。。一起分享。

由于超时不能再编辑,已开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95-1-1.html

网友:
老弟,报价格不要太随意报低了啊。有时候不像想的那么好啊。很费劲,很费时间,可能还弄不好,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