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12864LCD电子钟

楼主(2016-02-27):
12864液晶电子钟。显示当前年、月、日、星期、小时、分钟、秒、温度和节日信息

源码:
  • //---程序说明---//
  • /*
  •         名字:main.c
  •         创建日:2006-11-26
  •         工程:智能助理电子钟(AI-timer)
  • */
  • //---修改日志---//
  • /*
  • */
  • //---硬件说明---//
  • /*
  • P0.0~0.7        NC
  • P1.0                右上角LED-G                低电平有效(L)
  • P1.1                右下角LED-G                L
  • P1.2                左下角LED-G                L
  • P1.3                左上角LED-G                L
  • P1.4                4个LED-R                L
  • P1.5~1.7        ISP下载用                ~
  • P2.1                LCM -5 SID                串行数据输入,~
  • P2.2                LCD -6 CLK                串行时钟,~
  • P2.3                左上角KEY                -
  • P2.4                左下角KEY                -
  • P2.5                右上角KEY                -
  • P2.6                右下角KEY                -
  • P2.7                背后LED-B                L
  • P3.0                温度单总线                ~
  • P3.1                BEEP                        L
  • P3.2                KEY中断                        -
  • P3.3                DS1302 -5 RST_        低电平复位(L)
  • P3.4                DS1302 -6 IO        ~
  • P3.5                DS1302 -7 SCLK        ~
  • P3.6                24C02 -6 SCL        ~
  • P3.7                24C02 -5 SDA        ~
  • */
  • /****************************************************************************/
  • //头文件
  • #include <AT89X52.h>
  • #include <string.h>
  • /*****************************************************************************/
  • //灯与蜂鸣器定义
  • sbit        led_b = P2^7;
  • sbit        led_r = P1^4;
  • sbit        led_g1 = P1^3;
  • sbit        led_g2 = P1^2;
  • sbit        led_g3 = P1^0;
  • sbit        led_g4 = P1^1;
  • sbit        beep   = P3^1;
  • /*****************************************************************************/
  • //温度传感器定义
  • sbit DQ = P3 ^ 0;//ds18B20
  • /*****************************************************************************/
  • //键盘引脚定义
  • sbit KEY_1 = P2^3;         //左上
  • sbit KEY_2 = P2^4;         //左下
  • sbit KEY_3 = P2^6;         //右上
  • sbit KEY_4 = P2^5;         //右下
  • sbit KEY_I = P3^2;         //常0
  • /****************************************************************************/
  • //引脚定义
  • sbit   SID   =  P2^1;        //数据
  • sbit   SCLK  =  P2^2;        //时钟
  • /*****************************************************************************/
  •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 sbit clock_clk = P3 ^ 5;//ds1302_clk(时钟线)
  • sbit clock_dat = P3 ^ 4;//ds1302_dat(数据线)
  • sbit clock_Rst = P3 ^ 3;//ds1302_Rst(复位线)
  • /*****************************************************************************/
  •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 sbit a0   = ACC ^ 0;
  • sbit a1   = ACC ^ 1;
  • sbit a2   = ACC ^ 2;
  • sbit a3   = ACC ^ 3;
  • sbit a4   = ACC ^ 4;
  • sbit a5   = ACC ^ 5;
  • sbit a6   = ACC ^ 6;
  • sbit a7   = ACC ^ 7;
  • /****************************************************************************/
  • //定义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 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 0;//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 /****************************************************************************/
  •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a){//延时函数 1MS/次
  •                 unsigned char i;
  •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 /****************************************************************************/
  • //函数声明
  •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  //写字符  例:lcm_w_word("您好!");
  •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unsigned char ddata);  //(0,指令) (1,数据)
  •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写一个字节给lcm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void lcm_init(void); //lcm初始化
  • void lcm_clr(void);  //清屏
  • void days (viod) {          //公历节日数据库
  •                 lcm_w_test(0,0x80);
  •                 lcm_w_word("[Dis]      [Set]");
  •                 lcm_w_test(0,0x98);
  • //                                                                                                ----|----------------|
  •                 if ( mo == 0x01 && dd == 0x01 ){ lcm_w_word("Happy New Year!!"); }//1月
  •                 if ( mo == 0x01 && dd == 0x28 ){ lcm_w_word("  世界麻风日    "); }
  •                 if ( mo == 0x02 && dd == 0x02 ){ lcm_w_word("  世界湿地日    "); }//2月
  •                 if ( mo == 0x02 && dd == 0x13 ){ lcm_w_word("  明天情人节了  "); }
  •                 if ( mo == 0x02 && dd == 0x14 ){ lcm_w_word("  今天是情人节  "); }
  •                 if ( mo == 0x03 && dd == 0x01 ){ lcm_w_word("  国际海豹日    "); }//3月
  •                 if ( mo == 0x03 && dd == 0x03 ){ lcm_w_word("  全国爱耳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08 ){ lcm_w_word("   3.8妇女节    "); }
  •                 if ( mo == 0x03 && dd == 0x12 ){ lcm_w_word("    植树节      "); }
  •                 if ( mo == 0x03 && dd == 0x14 ){ lcm_w_word("  国际警察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15 ){ lcm_w_word("  消费者权益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17 ){ lcm_w_word("  国际航海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21 ){ lcm_w_word("  世界森林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22 ){ lcm_w_word("    世界水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23 ){ lcm_w_word("  世界气象日    "); }
  •                 if ( mo == 0x03 && dd == 0x24 ){ lcm_w_word("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                 if ( mo == 0x04 && dd == 0x01 ){ lcm_w_word("愚人节  小心上当"); }//4
  •                 if ( mo == 0x04 && dd == 0x07 ){ lcm_w_word("  世界卫生日    "); }
  •                 if ( mo == 0x04 && dd == 0x08 ){ lcm_w_word("    复活节      "); }
  •                 if ( mo == 0x04 && dd == 0x13 ){ lcm_w_word("  黑色星期五    "); }
  •                 if ( mo == 0x05 && dd == 0x01 ){ lcm_w_word("  劳动节  放假  "); }//5
  •                 if ( mo == 0x05 && dd == 0x04 ){ lcm_w_word("    青年节      "); }
  •                 if ( mo == 0x05 && dd == 0x08 ){ lcm_w_word("  世界红十字日  "); }
  •                 if ( mo == 0x05 && dd == 0x12 ){ lcm_w_word("  国际护士节    "); }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母亲节  "); }
  •                 if ( mo == 0x05 && dd == 0x15 ){ lcm_w_word("  国际家庭日    "); }
  •                 if ( mo == 0x05 && dd == 0x31 ){ lcm_w_word("  世界无烟日    "); }
  •                 if ( mo == 0x06 && dd == 0x01 ){ lcm_w_word("  国际儿童节    "); }//6
  •                 if ( mo == 0x06 && dd == 0x05 ){ lcm_w_word("  世界环境日    "); }
  •                 if ( mo == 0x06 && dd == 0x26 ){ lcm_w_word("  国际禁毒日    "); }
  •                 if ( mo == 0x06 && dd == 0x06 ){ lcm_w_word("  全国爱眼日    "); }
  •                 if ( mo == 0x06 && dd == 0x13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                 if ( mo == 0x06 && dd == 0x1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                 if ( mo == 0x07 && dd == 0x01 ){ lcm_w_word("香港回归记念日  "); }//7
  •                 if ( mo == 0x07 && dd == 0x07 ){ lcm_w_word("抗日战争记念日  "); }
  •                 if ( mo == 0x07 && dd == 0x11 ){ lcm_w_word("  世界人口日    "); }
  •                 if ( mo == 0x08 && dd == 0x01 ){ lcm_w_word("  八一建军节    "); }//8
  •                 if ( mo == 0x08 && dd == 0x08 ){ lcm_w_word("  中国男子节    "); }
  •                 if ( mo == 0x08 && dd == 0x15 ){ lcm_w_word("抗战胜利记念日  "); }
  •                 if ( mo == 0x09 && dd == 0x10 ){ lcm_w_word("  中国教师节    "); }//9
  •                 if ( mo == 0x09 && dd == 0x18 ){ lcm_w_word("九·一八事变记念"); }
  •                 if ( mo == 0x09 && dd == 0x20 ){ lcm_w_word("  国际爱牙日    "); }
  •                 if ( mo == 0x09 && dd == 0x27 ){ lcm_w_word("  世界旅游日    "); }
  •                 if ( mo == 0x10 && dd == 0x01 ){ lcm_w_word("  中国国庆节    "); }//10
  •                 if ( mo == 0x10 && dd == 0x04 ){ lcm_w_word("  世界动物日    "); }
  •                 if ( mo == 0x10 && dd == 0x24 ){ lcm_w_word("    联合国日    "); }
  •                 if ( mo == 0x10 && dd == 0x12 ){ lcm_w_word("明天国际教师节  "); }
  •                 if ( mo == 0x10 && dd == 0x13 ){ lcm_w_word("  国际教师节    "); }
  •                 if ( mo == 0x11 && dd == 0x10 ){ lcm_w_word("  世界青年节    "); }//11
  •                 if ( mo == 0x11 && dd == 0x17 ){ lcm_w_word("  世界学生节    "); }
  •                 if ( mo == 0x12 && dd == 0x01 ){ lcm_w_word("  世界艾滋病日  "); }//12
  •                 if ( mo == 0x12 && dd == 0x23 ){ lcm_w_word("  明晚平安夜    "); }
  •                 if ( mo == 0x12 && dd == 0x24 ){ lcm_w_word("  今晚平安夜    "); }
  •                 if ( mo == 0x12 && dd == 0x25 ){ lcm_w_word("    圣诞快乐    "); }
  •                 if ( mo == 0x12 && dd == 0x31 ){ lcm_w_word("    明日新年    "); }
  •                 else{
  •                         if ( hh >= 0x04 && hh <  0x06 ){ lcm_w_word("★★__▲▲__凌晨"); }
  •                         if ( hh >= 0x06 && hh <  0x08 ){ lcm_w_word("☆○__▲△__早晨"); }
  •                         if ( hh >= 0x08 && hh <  0x12 ){ lcm_w_word("__●__▲▲__上午"); }
  •                         if ( hh == 0x12)               { lcm_w_word("____▲●▲__中午"); }
  •                         if ( hh >= 0x13 && hh <  0x18 ){ lcm_w_word("__▲▲__●__下午"); }
  •                         if ( hh >= 0x18 && hh <  0x22 ){ lcm_w_word("△▲__●☆__晚上"); }
  •                         if ( hh >= 0x22 && hh <= 0x23 ){ lcm_w_word("△▲__★☆__夜里"); }
  •                         if ( hh >= 0x00 && hh <  0x04 ){ lcm_w_word("__★▲▲★__深夜"); }
  •                         }
  • }
  • /****************************************************************************/
  • //初始化LCM
  • void lcm_init(void)         {
  •         delaynms(1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lcm_w_test(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           lcm_w_test(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           lcm_w_test(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delaynms(1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 /******************************************************************************/
  •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
  • void lcm_w_test(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           if(start==0)
  •                 start_data=0xf8;         //0:写指令
  •     else
  •             start_data=0xfa;  //1:写数据
  •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           lcm_w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           lcm_w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           lcm_w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 }
  • /******************************************************************************/
  • //发送一个字节(底层函数)
  • void lcm_w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                  SCLK=1;
  •                    SCLK=0;
  •                    bbyte<<=1; //左移
  •            }
  • }
  • /******************************************************************************/
  • //延时(LCM占用)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
  •         unsigned int da,db;
  •          for(da=0;da<di;da++);
  •                    for(db=0;db<10;db++);
  • }
  • /*****************************************************************************/
  • //清屏函数
  • void lcm_clr(void){
  •         lcm_w_test(0,0x01);
  •         delaynms(4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
  •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 //应用:lcm_w_word("您好!");
  •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lcm_w_test(1,*str++);
  •         }
  •                 *str = 0;
  • }
  • /******************************************************************************/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
  •         while(num--) ;
  • }
  •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
  •         unsigned char x=0;
  •         DQ = 1;    //DQ复位
  •         Delay(8);  //稍做延时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         DQ = 1;    //拉高总线
  •         Delay(14);
  •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         Delay(20);
  • }
  •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
  •         unsigned char i=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8;i>0;i--)
  •         {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                 DQ = 1; // 给脉冲信号
  •                 if(DQ)
  •                 dat|=0x80;
  •                 Delay(4);
  •         }
  •         return(dat);
  • }
  •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
  •         unsigned char i=0;
  •         for (i=8; i>0; i--)
  •         {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5);
  •                 DQ = 1;
  •                 dat>>=1;
  •         }
  • }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
  •         unsigned char a=0;
  •         unsigned char b=0;
  •         unsigned int t=0;
  •         float tt=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         t=b;
  •         t<<=8;
  •         t=t|a;
  •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         return(t);
  • }
  • /*****************************************************************************/
  • //声明
  • void lcm_w_ss(void);void lcm_w_mm(void);
  • void lcm_w_hh(void);void lcm_w_dd(void);
  • void lcm_w_mo(void);void lcm_w_yy(void);void lcm_w_xq(void);
  •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 void Init_1302(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 void read_clockS(void);
  •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 void updata (void);
  • /*****************************************************************************/
  •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 void read_clockS(void){
  •         ss = read_clock(0x81);//读取秒数据
  •         mm =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         hh = read_clock(0x85);//小时
  •         dd = read_clock(0x87);//日
  •         mo = read_clock(0x89);//月
  •         xq = read_clock(0x8b);//星期
  •         yy = read_clock(0x8d);//年
  • }
  • /*****************************************************************************/
  • //调时用加1程序
  •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   signed char max,mini;
  •   lcm_w_test(0,0x9a);
  •   lcm_w_word("调整");
  •   //if(sel==6)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x80; max=0;mini=0;}     //秒7
  •   if(sel==5)  {lcm_w_word("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6
  •   if(sel==4)  {lcm_w_word("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5
  •   if(sel==3)  {lcm_w_word("星期");address=0x8a; max=7;mini=1;}    //星期4
  •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3
  •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2
  •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1
  •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   if(KEY_2 == 0){
  •           item++;//数加 1
  •   }
  •   if(KEY_4 == 0){
  •           item--;//数减 1
  •   }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   if(item<mini) item=max;
  •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updata ();        //刷新数据
  •   lcm_w_mm();//刷新 分
  • }
  • /*****************************************************************************/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
  • void Init_1302(void){//(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
  •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         write_clock(0x8c,0x07);//年
  •         write_clock(0x8a,0x01);//星期
  •         write_clock(0x88,0x01);//月
  •         write_clock(0x86,0x01);//日
  •         write_clock(0x84,0x00);//小时
  •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         write_clock(0x80,0x00);//秒
  •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         clock_clk=0;
  •         clock_Rst=0;
  •         clock_Rst=1;
  •         clock_out(ord);
  •         clock_out(dd);
  •         clock_Rst=0;
  •         clock_clk=1;
  • }
  • /*****************************************************************************/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         ACC=dd;
  •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
  •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         clock_dat=1;
  •         a0=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         return(ACC);
  • }
  •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         unsigned char dd=0;
  •         clock_clk=0;
  •         clock_Rst=0;
  •         clock_Rst=1;
  •         clock_out(ord);
  •         dd=clock_in();
  •         clock_Rst=0;
  •         clock_clk=1;
  •         return(dd);
  • }
  • /*****************************************************************************/
  • //向LCM中填写 年 数据
  • void lcm_w_yy(void){
  •         //if(read_clock(0x8d) != yy){
  •                 yy = read_clock(0x8d);
  •                 lcm_w_test(0,0x83);
  •                 lcm_w_word("20");
  •                 lcm_w_test(0,0x84);
  •                 lcm_w_test(1,(yy/16)+0x30);
  •                 lcm_w_test(1,yy%16+0x30);
  • }        //}
  • /*****************************************************************************/
  • //向LCM中填写 月 数据
  • void lcm_w_mo(void){
  •         //if(read_clock(0x89) != mo){
  •                 mo = read_clock(0x89);
  •                 lcm_w_test(0,0x90);
  •                         if(mo/16 != 0){lcm_w_test(1,(mo/16)+0x30);}        //十位消隐
  •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                 lcm_w_test(1,mo%16+0x30);
  •                 lcm_w_test(0,0x91);
  •                 lcm_w_word("月");
  • }        //}
  • /*****************************************************************************/
  • //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
  • void lcm_w_xq(void){
  •         unsigned char sel;
  •         //if(read_clock(0x8b) != xq){
  •         xq = read_clock(0x8b);
  •         sel = (read_clock(0x8b))%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sel
  •         lcm_w_test(0,0x97);//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         if(sel==7)  {lcm_w_word("日");}    //
  •           if(sel==6)  {lcm_w_word("六");}    //
  •           if(sel==5)  {lcm_w_word("五");}    //
  •           if(sel==4)  {lcm_w_word("四");}    //
  •           if(sel==3)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此指令等于lcm_w_word("三"); 因为“三”的内码失效。
  •           if(sel==2)  {lcm_w_word("二");}    //
  •           if(sel==1)  {lcm_w_word("一");}    //星期一
  •         lcm_w_test(0,0x95);
  •         lcm_w_word("星期");
  •         //}
  • }
  • /*****************************************************************************/
  • //向LCM中填写 日 数据
  • void lcm_w_dd(void){
  • //        if(read_clock(0x87) != dd){
  •                 dd = read_clock(0x87);
  •                 lcm_w_test(0,0x92);
  •                         if(dd/16 != 0){lcm_w_test(1,(dd/16)+0x30);}        //十位消隐
  •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                 lcm_w_test(1,dd%16+0x30);
  •                 lcm_w_test(0,0x93);
  •                 lcm_w_word("日  ");
  • }        //}
  • /*****************************************************************************/
  • //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
  • void lcm_w_hh(void){
  •         if(read_clock(0x85) != hh){
  •                 hh = read_clock(0x85);
  •                         if (hh > 0x07 && hh < 0x22 && w == 0){
  •                                 beep = 0; led_r = 0;
  •                                 DelayM(100);
  •                                 beep = 1; led_r = 1;
  •                         }
  •                 }
  •                 lcm_w_test(0,0x88);
  •                 lcm_w_test(1,(hh/16)+0x30);
  •                 lcm_w_test(1,hh%16+0x30);
  • }        //}
  • /*****************************************************************************/
  • //向LCM中填写 分钟 数据
  • void lcm_w_mm(void){
  •         if(read_clock(0x83) != mm){
  •                 mm = read_clock(0x83);
  •                 if( w == 0){
  •                         days();           //节日显示
  •                         updata ();        //刷新数据
  •                 }
  •         }
  •         lcm_w_test(0,0x89);
  •         lcm_w_test(1,0x3a);          //":"
  •         lcm_w_test(1,(mm/16)+0x30);
  •         lcm_w_test(1,mm%16+0x30);
  •         lcm_w_test(1,0x2e);         //"."
  • }
  • /*****************************************************************************/
  • //刷新数据
  • void updata (void){
  •                 lcm_w_hh();//刷新 小时
  •                 lcm_w_dd();//刷新 日
  •                 lcm_w_xq();//更新星期值
  •                 lcm_w_mo();//刷新 月
  •                 lcm_w_yy();//刷新 年
  • }
  • /*****************************************************************************/
  • //向LCM中填写 秒 数据
  • void lcm_w_ss(void){
  •         unsigned int i=0;
  •         unsigned char a=0,b=0,c=0;
  •         if(read_clock(0x81) != ss){        //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                 lcm_w_test(1,(ss/16)+0x30);        //写十位
  •                 lcm_w_test(1,ss%16+0x30);        //写个位
  •                 led_b = ~led_b;                                //背光闪烁
  •                 lcm_w_mm();//刷新 分
  •         lcm_w_test(0,0x8d);                //温度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         i=ReadTemperature();//读温度并送显
  •         a=i/100;
  •         lcm_w_test(1,a+0x30);        //显示温度十位
  •         b=i/10-a*10;
  •         lcm_w_test(1,b+0x30);        //个位
  •         lcm_w_test(1,0x2e);         //"."
  •         c=i-a*100-b*10;
  •         lcm_w_test(1,c+0x30); //小位1位
  •         lcm_w_word("℃");        //度C
  • }        }
  • /*****************************************************************************/
  • //---主程序---//
  • main() {
  •         unsigned char e=0;
  •         KEY_I = 0;KEY_1 = 1;KEY_2 = 1;KEY_3 = 1;KEY_4 = 1;//初始键盘
  •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                 beep = 0;
  •                 DelayM(900);
  •                 beep = 1;
  •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         lcm_clr();//清屏
  •         lcm_w_word("  12864LcdClock                  Hello !!       from DoYoung.net");//显示欢迎字
  •         //----------|-------1-------|-------3-------|-------2-------|-------4-------|-----//标尺
  •         DelayM(3000); //显示等留3秒
  •         //lcm_w_test(0,0x80);
  •         //lcm_w_word("[Dis]      [Set]");
  • while(1){
  •                 if (w == 0){   //正常走时
  •                 lcm_w_ss();//刷新 秒
  •                 }
  •                 else {                //启动调时
  •                 }
  •                 //------------------------------------------------------------------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
  •                        DelayM(20);           //去抖
  •                         led_g3 = 0;led_r = 1;
  •                         if(KEY_3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
  •                                 e++;
  •                                 if (e >= 6 ){e = 0;}
  •                                 Set_time(e);//调整
  •                         }
  •                         if(KEY_3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
  •                                 led_b = 1;//
  •                                 lcm_clr();//清屏
  •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                                 w=1;          //进入调时
  •                                 lcm_w_test(0,0x9e);
  •                                 lcm_w_word(" [-]");
  •                                 lcm_w_test(0,0x80);
  •                                 lcm_w_word("[Esc]");
  •                                 lcm_w_test(0,0x85);
  •                                 lcm_w_word("[Next]");
  •                                 lcm_w_test(0,0x98);
  •                                 lcm_w_word("[+]");
  •                                 Set_time(e);//调整
  •                         }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                         led_g3 = 1; led_r = 0;//红灯亮,表示调时
  •               }
  •                 //------------------------------------------------------------------
  •                 if (KEY_1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
  •                        DelayM(20);led_g1 = 0;led_r = 1;
  •                        if(KEY_1 == 0 && w == 1){
  •                                 w = 0;          //退出调时
  •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
  •                         if(KEY_1 == 0 && w == 0){
  •                                 lcm_clr();//清屏
  •                                 lcm_w_test(0,0x80);
  •                                 lcm_w_word("  12864LcdClock V1.01 2006-11-26 Hello !!       from DoYoung.net");
  •                                 //----------|-------1-------|-------3-------|-------2-------|-------4-------|-----//标尺
  •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                         }
  •                                 lcm_clr();//清屏
  •                                 //lcm_w_word("[Dis]      [Set]");
  •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                                 days();           //节日显示
  •                                 updata ();        //刷新数据
  •                                 lcm_w_mm();//刷新 分
  •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                         led_g1 = 1;
  •               }
  •                 //------------------------------------------------------------------
  •                 if (KEY_2 == 0 && w == 1){ // 加减调整{
  •                        DelayM(20);led_g2 = 0;led_r = 1;
  •                        if(KEY_2 == 0 && w == 1){
  •                                 Set_time(e);//调整
  •                         }
  •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                         led_g2 = 1; led_r = 0;
  •               }
  •                 //------------------------------------------------------------------
  •                 if (KEY_4 == 0 && w == 1){ // 加减调整
  •                        DelayM(20);        led_g4 = 0;led_r = 1;
  •                        if(KEY_4 == 0 && w == 1){
  •                                 Set_time(e);//调整
  •                         }
  •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                         led_g4 = 1; led_r = 0;
  •               }
  •            //------------------------------------------------------------------
  •                  if(KEY_1 == 1 && KEY_2 == 0 && KEY_3 == 1 && KEY_4 == 0){        //时钟初始化{
  •                         led_r = 0;
  •                         DelayM(3000);
  •                         led_r = 1;
  •                         if(KEY_1 == 0 && KEY_2 == 0&& KEY_3 == 1&& KEY_4 == 0){
  •                                 Init_1302();
  •                                    lcm_w_test(0,0x80);
  •                                 lcm_clr();//清屏
  •                                 lcm_w_word("初始化成功!    2007-1-1 00:00.0");
  •                                 //----------|-------1-------|-------3-------|
  •                                 while(1);
  •                         }
  •                 }
  • }        }
  • /*****************************************************************************/
  • /*
  • //编程日志
  • 2007-02-10 修改为正式发布版。
  • 2007-01-26 用每分钟刷新数据,防止显示乱码。
  • 2006-11-30
  • 2006-11-29 时钟主显示部分完成。
  • 2006-11-28 时钟驱动程序植入完成。
  • 2006-11-27 LCM驱动程序植入完成。
  • 2006-11-26 硬件制作完成。
  • /*****************************************************************************/

网友A:
版主你很尽职,但是这个网站上研究 这个东西的少,我也是学一年了 现在就会写个流水灯的程序,不过我所学的教材上没有介绍 通过单片机来控制LED 从暗设置一段时间后渐渐变凉的教材,不知道版主是否有此方面的教材或者介绍,能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很尽职,但是这个网站上研究 这个东西的少,我也是学一年了 现在就会写个流水灯的程序,不过我所学的教 ...

我也是网站上看的